[技术问答] 请问,官网资料的PCB文件是什么格式,怎么AD打不开?

楼主(2022-03-26):
大家好
   请问,官网资料的电机开发板PCB文件是什么格式,怎么AD打不开?
   芯片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都可以打开,电机开发板的PCB文件打不开,难道不是AD的文件吗,我试了AD09,AD22都不行

网友A:
是什么格式的,根据格式推断软件,国外一般是阿里狗的,你可以AD导入功能打开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你的浏览器不行了,或者电脑配置问题,软件没更新之类的。我以前就是没更新软件,就打不开,

网友B:
还有一次浏览器版本太低,一直下载不好。缺插件、

网友C:
是不是版本不对啊

网友D:
难道是最低版本的99吗?

网友E:
好像有一个是能在线打开的叫什么立创的 你试试看

网友F:
没有下载过官网的图纸

网友G:
试试protel99版本啊

网友H:
是不是文件被破坏了啊

网友I:
PCB工具版本为:PADS VX.1.2

网友J:
后缀名是什么?

网友K:
使用Cadence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