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绕组方式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3-26):
个人认为是为了绕组的绝缘问题。

网友B:
这个具体的场景是什么。。。

不说清楚这个 没法判断

网友C:
并联绕组的两者用线长度完全相同,因此性能一致;而串联绕组的两者用线长度完全不相同,因此性能也绝然不同。串联绕组的“中心抽头”两端不对称!

网友D(点评):
楼主语焉不详的“并联绕组”,或许就是所指的“双线并绕”吧?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俺也是将“并联绕组”理解为“双线并绕”并回帖的,未知楼主满意否?

网友E:
那应该叫双线并绕吧。

网友C:
俺也正是将“并联绕组”理解为“双线并绕”并回帖的,未知楼主满意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的场景是什么。。。

不说清楚这个 没法判断

具体是,平面变压器,3层初级3层次级,初次级穿插安放,把初级线圈比做电阻,3层就是三个电阻,6个引脚,将三个电阻并联,构成变压器初级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绕组的两者用线长度完全相同,因此性能一致;而串联绕组的两者用线长度完全不相同,因此性能也绝然不同 ...

具体是,平面变压器,3层初级3层次级,初次级穿插安放,把初级线圈比做电阻,3层就是三个电阻,6个引脚,将三个电阻并联,构成变压器初级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也正是将“并联绕组”理解为“双线并绕”并回帖的,未知楼主满意否?  ...

具体是,平面变压器,3层初级3层次级,初次级穿插安放,把初级线圈比做电阻,3层就是三个电阻,6个引脚,将三个电阻并联,构成变压器初级端

网友F:
可以减少漏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减少漏感吧

分层串联也能减少漏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平面变压器,3层初级3层次级,初次级穿插安放,把初级线圈比做电阻,3层就是三个电阻,6个引脚, ...

我可能没表达清楚

以下是我的理解:

多个绕组并联主要考虑

电流能力,
临近效应,
趋肤效应,

最终表现都是温升

网友G(2023-03-10):
绝缘好,漏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