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反相放大电路噪声求援

楼主(2022-03-26):
各位大师好!附图为本人搭建的反相运放电路,用示波器观察放大后的波形有严重的失真,麻烦专家给予解答这种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避免并能解决。

网友A:
看着还行啊,失真的地方应该是输入信号过大,输出已接近电源电压,所以2脚电压会有变化。

网友B:
用的什么运放?

网友C:
示波器使用方法不当。黄色信号探头属于不合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行啊,失真的地方应该是输入信号过大,输出已接近电源电压,所以2脚电压会有变化。 ...

我上传了图片,红色圈了的不规则信号,在2号脚上是恨干净的,放大后有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运放?

TL34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使用方法不当。黄色信号探头属于不合理使用。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和建议,现在是2号脚信号比较干净,在1号脚上测到的放大信号杂波比较多,所以比较困惑,这个杂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可以用什么办法消除

网友D:
楼主明显是不会用示波器,运放放大倍数30,但是输入输出都用的5V/div,根本看不出输入有没有问题啊,改成50mV/div,100mV/div确认输入没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明显是不会用示波器,运放放大倍数30,但是输入输出都用的5V/div,根本看不出输入有没有问题啊,改成50 ...

主要是让2个信号在满屏的时候观察到,实际观察时电压会调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让2个信号在满屏的时候观察到,实际观察时电压会调小

你的波形毫无意义,+-5V的输入信号加上30倍放大倍数,早就饱和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真正有意义的信号是在饱和信号中间的平稳阶段,你的示波器根本就没有表达出这部分信号的特征。

还犟嘴,实际会调小你倒是贴出照片来啊!

网友E:
把3脚的电容改小或者拿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波形毫无意义,+-5V的输入信号加上30倍放大倍数,早就饱和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真正有意义的信号是在 ...

给你添麻烦了,我明天把2个信号单独去样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3脚的电容改小或者拿掉试试

感谢您的建议,我明天尝试去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3脚的电容改小或者拿掉试试

没意义,3脚电容是降低噪声的,拿掉了问题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波形毫无意义,+-5V的输入信号加上30倍放大倍数,早就饱和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真正有意义的信号是在 ...

你好!这是放大电路正常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放大电路正常的情况.

放大倍数不对吧,输入信号200mVp-p,30倍放大之后居然有12Vp-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意义,3脚电容是降低噪声的,拿掉了问题更严重。

这个明显是电路自激了,要改变零极点对。也可以在3脚和节点间串个千欧级电阻试试。

网友:
楼主你好,你说你搭的中反相放大电路,但我仔细看了电路图的后,发现你搭的实际上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跟你想的效果明显不一样,如果你确实只要反相放大电路的结果,建议你把连接12V和3脚的那个20K电阻去掉,只保留那个3脚接地的那个20K电阻只为平衡电阻使用。你用反相放大算法去算差分放大电路的结果,肯定不对的。以上是个人理解和建议。 看下一楼的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和建议,现在是2号脚信号比较干净,在1号脚上测到的放大信号杂波比较多,所以比较困惑 ...

示波器本身就是噪声源。另外运放 PIN 2 外接示波器后还破坏了放大器的闭环参数。所以不能这样测。
测量方法:
VIN 对地接个电阻代替信号源阻抗。 PIN 1 也接隔直电容,一个负载电阻。在负载电阻上测量输出波形。

共模端这种简单滤波不合理。一般是在中点再串联一个电阻电容滤波。  分压电阻上流过偏置电流本身就会产生很大噪声。串联一个零偏流的电阻噪声相对低很多。
另外,10nF 滤波电容不够大。电容两端的噪声也会被放大30倍。 带内噪声衰减至少也得有300倍吧?

网友F:
居然测量2脚信号,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本身就是噪声源。另外运放 PIN 2 外接示波器后还破坏了放大器的闭环参数。所以不能这样测。
测量方 ...

非常感谢您的提议和方法,按您的思路我再梳理一下,然后我把完整的电路再整理后给大家分享!若再有问题还望给予指正和建议

网友G:
难道大家没注意到到,测的是2脚的信号吗??
楼主要测2.2K之前的点或者原信号的交流部。

网友D:
两个20k电阻是虚地发生器,去掉上面20k电阻,3脚电压就会变成0V,就算运放共模电压范围可以到负电源(4脚),因为没有负电源供电,运放的1脚根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输出。

你水平这么差也敢到这里胡嘞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图片,红色圈了的不规则信号,在2号脚上是恨干净的,放大后有杂波 ...

没注意看,原来你测的是2脚电压,那就是你测错了。黄色6V平整的信号就是3脚两个20k电阻分压出来的6V电压,此时虚短原理存在。黄色的0V、12V脉冲信号是运放从瞬态到稳态的恢复过程,瞬态下面虚短不成立。你测的点就不对。

网友H:
你搞错了,运放的放大作用是运放加上外围电路组成的整体的行为,不是运放本身的输入输出,你测量的位置应该放在2.2K左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