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0串口通信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复位

楼主(2022-03-27):
CH340串口通信输出电流比较大,如果连接到单片机之间串的电阻太小,电流灌进单片机会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复位
解决方案:

在CH340芯片的发送引脚TXD上接一个反向二极管,然后再连接到对端 IC。在接收引脚上加一个限流电阻来防止对端IC对CH340 倒灌电。

实现原理:

加反向二极管的原理是:在CH340发送数据时,发送高电平时二极管截止,但是由于对端 RXD 默认上拉也是高电平不会有采样问题,而发送低电平时该二极管导通,对端 RXD 接收到低电平,因此可以正常通讯,并防止了 CH340的TXD发送引脚将电流倒灌到对端 IC。

加限流电阻的原理是:倒灌电流导致芯片工作甚至闩锁效应,是由于引脚电流过大超过了芯片设计时容忍的上限导致芯片内部电路出现异常。因此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其他通讯场景也可以仿照此方法进行尝试。

除此之外,也有的串口类芯片,自身就带防止倒灌电的功能,如CH340K芯片: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46513394/java/article/details/104767655

网友A:
关于MCU和USB转串口芯片单独供电时硬件设计参考和原理说明可查看最新CH340技术手册: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0DS1_PDF.html 有疑问可随时交流。此外,我司新一代U转串口芯片CH343、CH9102、CH342等均已内部集成防对内电流倒灌功能,且串口IO电源独立,可单独进行电源控制。

网友B:
新一代芯片驱动程序不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