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 MDK5搭建STM32开发环境

楼主(2022-03-27):
1. 安装keil
到keil的官方网站  **MDK-ARM并安装,注意可以更改安装路径,但是不能安在需要管理员权限的文件夹,例如不能在Program Files,否则会出现一些问题。

楼主:
2. 注册
未注测有代码容量限制,需要**。网上找KEIL_Lic。

3. 安装器件包
打开Pack Installer

楼主:
左边选择STMicroelectronics,右边选择需要的芯片系列,我的是STM32F4。

楼主:
install:需要安装
update:需要升级
up to date:已安装到最新版

安装的时间比较长,需要等等。

楼主:
4. 建立新工程
新建工程要选择在一个空文件夹,会建立很多文件。

楼主:
之后会出现如下窗口,选择对应芯片型号

楼主:
下一步会出现运行环境管理器窗口,这是通过选项配置需要的官方库

楼主:
CMSIS -> CORE 必选
Device -> Startup 必选

楼主:
黄色 代表需要依赖其他库,会在下方提示需要的库,单击定位到选项
绿色 代表该库已经可用
红色 代表与其他库冲突

选择 STM32Cube HAL -> GPIO后按提示把所有需要的库都选上。

楼主:
配置target选项(疑惑)

楼主:
如果包含的头文件是
#include "stm32f4xx.h"
,则需要在Define中填写USE_HAL_DRIVER(这个宏的作用是启用外设),STM32F429XX可以不填。

楼主:
如果直接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tm32f4xx_hal.h"
,则可以在Define中什么都不用填,就能正常使用外设。

为何会有两种方法,我还不明白。

楼主:
5. 第一个程序
对Source Group1右键,添加一个c源文件,命名为main。

网友A(2022-11-19):
建议下载STM32 的软件库,里面有现存 的基于MDK KEIL的STM32各个外设的工程,先看看结构。然后试着自己建立工程。

网友B:
用KEIL  uVision5开发STM32的朋友多吗

网友C:
最常用的开发环境是MDK和IAR两种,都有教程吗

网友D:
有一个建好的工程模板就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