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HC32F460时钟

楼主(2022-03-27):
1.单片机呢可以选择性的使用5路时钟,看门狗那个是单独给看门狗的.

2.上面的也只需要了解,下面的才是应该学习的HCLK是系统时钟,当然也是EFM,SRAM.....PCLK1是串口1-4, SPI1-4, Timer0等的时钟

3.然后呢华大的几乎每个例程里面都有时钟的初始化程序首先记住一句话,时钟设置的时候是先配置好参数再去选择和启用时钟.

1.设置MPLL时钟

2.设置进入MPLL的时钟频率和出去的三路时钟的频率

3.单独看那个MPLLP那一路,现在它是168MHz然后经过一个分频器送给了PCLK0, PCLK1, PCLK3

所以才有了下面的(列如: pclk1是设置的4分频,所以是168/4 = 42MHz)

网友A(2024-02-04):
这么多时钟 他们的时钟源都是独立的吗

网友B:
但是有的时钟的频率相差的并不大啊

网友C:
不同的外设模块可以使用的时钟源也是有限制的把

网友D:
为什么有的时钟源的频率还是相同的呢

网友E:
看门狗的独立时钟源需要单独外接晶振吗

网友F:
为什么分频倍数只有偶数而没有奇数呢

网友G:
单片机内部的时钟设计其实挺复杂的。

网友H(2024-07-31):
MCU通常会有多个时钟源和时钟分频器来满足不同外设的时钟需求。

HCLK:系统时钟,通常也是大多数核心外设的时钟源。
PCLK1、PCLK2、PCLK3:外设时钟,例如串口、SPI、定时器等。
MPLL(主PLL):主相位锁定环,用于生成系统时钟。

网友I:
把MCU的内部时钟树搞明白,就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