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使用SWD进行调试

楼主:
硬件环境:  stm32f103vet6,JLink_v8
软件环境: Keil_MDK
调试过程:
首先是要连接线路,使用JLink_v8  需要连接5跟线,分别是VCC,nJTRST,SWDIO,SWCLK;但是nJTRST可以不连接,但是在设置的时候会有所不同,要在设置界面里把RESET方式选择成自动,或者其他的,但是一定不能选择硬件复位,因为这个脚没有连接无法使用硬件复位,但是在仿真的时候也可以产生复位,那是因为可以模拟软件复位。所以这个脚可以不用连接。

楼主(2022-03-27):
下面是连接图:

楼主:
下面是在MDK里设置的图片:

楼主:
结束语:

SWD最大的好处就是节省PCB 的空间和布线难度,减少到2跟线去仿真的确非常的好。

另外他的仿真速度并没有比20脚的JTAG好多少,就算是一样吧。

网友A:
这很基础了,只是接口不同,调试没差别

网友B(2022-11-17):
接口SWD要配置下载器才可以既有下载功能又有io功能。

网友C:
STM32单片机的ISP一键烧录速度快吗?

网友D:
采用swd接口调试程序时,使用哪些引脚

网友E:
stm32 swd接口需要上拉吗

网友F:
SWD接口swdio和swclk需要加上下拉电阻么

网友G:
用swd调试stm32 是否需要电源

网友H:
swd模式需要多少根线

网友I:
stm32芯片,怎么通过swd方式刷程序

网友J:
用jlinkv8在swd模式下使用哪些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K:
Cortex M3的调试接口必须使用SWD

网友L:
SWD调试仿真方式是stm32系列单片机特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