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 外部NorFlash存储程序代码

楼主(2022-03-27):
前言
今天总结“STM32F103  外部NorFlash存储程序代码”。今天提供的实例工程是存储程序代码到外部NorFlash,并执行外部NorFlash的代码(既然存储了程序代码,那么肯定也会运行NorFlash的程序)。对于储存在外部NorFlash的程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今天主要使用MDK-ARM工具**程序到外部NorFlash,但是需要“编程算法”,但这些算法官方都已经写好了的,我们只需要配置一下,直接使用就是了。
NOR FLASH是很常见的一种存储芯片,掉电不会丢失数据。 NOR FLASH支持Execute On Chip,即程序可以直接在FLASH片内执行。这点和NAND FLASH不一样。因此,在嵌入式系统中,NOR FLASH很适合作为程序的存储介质。 NOR FLASH的读取和RAM很类似,但不可以直接进行写操作。对NOR FLASH的写操作需要遵循特定的命令序列,最终由芯片内部的控制单元完成写操作。

楼主:
工程概要说明: 例程定义了两个函数“Nor_Fun”存储在外部NorFlash,即外部NorFlash程序,定义一个函数“Flash_Fun”储存在内部FLASH,通过执行这三个函数,再打印它们函数接口对应的地址,这样就可以检测这三个函数储存的位置了。

提供的工程以简单为原则,详细中文注释,方便自己方便大家。

关于“STM32F103  外部NorFlash存储程序代码” 我把重要的几点在下面分别讲述:

楼主:
一、获取现成文件

我们使用官方标准库,拷贝标准库FSMC例程里面现成的算法。拷贝“编程算法”到keil安装目录x:\Keil_v5\ARM\Flash里面,拷贝“FLASH_NOR.ini”到我们自己创建的工程里面(随便一个位置,方便调用,我们工程是在“\Libraries\CMSIS\DeviceSupport\startup”下面)。

楼主:
二、配置Nor地址

配置Nor地址,见下图。

注意:图中1,2不要勾上。

网友A:
对这里的配置,一直是不懂
感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