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072——AT32F系列_主频1MHz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2-03-27):
SC0072_AT32F系列_主频1MHz的使用方法
示例目的
演示AT32F系列  主频1MHz的使用方法。
MCU系统时钟只可由HICK、HEXT或PLL提供,其时钟最小只能达到4MHz。为了降低功耗,有时应用期望系统时钟只跑1MHz或者更低,此时就可通过AHB分频来实现。
本文主要配置实现在Run模式下系统时钟维持1MHz,并结合省电模式的深度睡眠模式的使用进行演示。
注:本应用笔记对应的代码是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x.x 板级支持包(BSP)而开发,对于其他版本BSP,需要注意使用上的区别。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系列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PWC
  EXINT
  GPIO

1 快速使用方法
1.1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03A V1.0开发板(其他型号请使用对应的开发板)
图1. AT-START-F403A V1.0开发板

2) Led及Key:Led对应IO
1.2 软件资源
时钟状态
  run mode (HEXT作为SCLK时钟源,AHB 8除频)
  进入deepsleep mode前 (HEXT作为SYSCLK时钟源,AHB不除频)
  deepsleep mode(LICK作为SCLK时钟源,AHB不除频)
  deepsleep唤醒后的run mode (HEXT作为SCLK时钟源,AHB 8除频)
SourceCode
  sysclk_1mhz_demo源程序
注:为保障可正常唤醒Stop mode,软件需确保在AHB不除频条件下进低功耗模式;
注: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AT32xxx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xxx\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1.3 示例使用
1) 打开 sysclk_1mhz_demo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2) 实验使用AT-START-F403A V1.0 开发板,故选择 AT32F403A 项目工程
图2. Keil 工程选择

3) 复位实验板,可由RTC闹钟周期性唤醒deepsleep。通过LED指示MCU的各种运行状态。

网友A:
感谢分享,低功耗非常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