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把flash中的程序复制到ram中运行

楼主(2022-03-27):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了实现把flash中的程序复制到ram中运行?

网友A:
好像前一阵子就在这个论坛上看到到关于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B:
简单的概括就是,编译的时候生成2个地址,load地址和run地址,上电启动时先拷贝load地址内容到run地址再跳转main。

网友C:
使用内部flash缺点是访问Flash需要等待状态,这使得程序的运行变慢。

网友D:
编写汇编程序来完成代码从Flash到RAM的复制。

网友E:
内存RAM中取指令的速度要比从flash中取指令要快好多。

网友F:
在flash上电初始化时自动将声明的函数搬运到RAM的ramfuncs段中。

网友G:
运行当中不将FLASH中的代码或部分代码载入到RAM区内

网友H:
把代码从存储器拷贝到RAM中,变成了bootloader的工作。

网友I:
程序在flash中运行相对在ram中行,速度会变慢很多。

网友J:
但是RAM的缺陷限制了其不能存储用户程序代码。

网友K:
上电后芯片可直接读取其上的代码来运行。

网友L:
使用MEMCOPY()方式COPY了RAMfus段的程序到RAM中。

网友M:
上电启动时先拷贝load地址内容到run地址再跳转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