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 串口通讯实验

楼主:
首先感谢21IC和雅特力提供的这次试用机会

由于疫情的原因,深圳封闭了一周,开发板也被封闭在公司一周,所以这次的测评来的也略晚了些。

以下是开发步骤,
1、资料下载
雅特力官方AT32F425 系列 资料下载地址,本次需要的资料包括:
AT_Link_20220217.zip:主要需要资料中的驱动
Keil5_AT32MCU_AddOn_V2.1.0.zip:提供Keil所需的Pack

2、安装驱动
打开AT_Link_20220217.zip压缩包中 04_Driver 目录下的Artery_ATLink-USART_DriverInstall.exe
点击Install Driver即可安装驱动

安装成功后,可以再设备管理器中看到对应的设备

3、安装Pack
打开Keil5_AT32MCU_AddOn_V2.1.0.zip压缩包,选择ArteryTek.AT32F425_DFP.2.0.1.pack进行安装

4、创建工程
Keil中创建新的工程,选择雅特力的芯片,本次开发板上使用的芯片型号是:AT32F425R8T7

拷贝libraries和at32f425_board目录到工程目录下,并在工程中添加文件和路径

在工程中添加对应的文件

5、编写源码
#include "at32f425_board.h"
#include "at32f425_clock.h"

/** @addtogroup AT32F425_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425_USART_printf USART_printf
  * @{
  */

__IO uint32_t time_cnt = 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r\n");

  while(1)
  {
    printf("usart printf counter: %u\r\n",time_cnt++);
    delay_sec(1);
  }
}

5、下载测试
调试器选择CMSIS-DAP

下载成功后,打开串口助手,波特率选择115200,即可观察到串口的数据输出

6、总结
整体来说,雅特力的开发还是比较轻松的,可以直接使用Keil进行开发。

7、附件源码

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