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全桥LLC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权衡?

楼主(2022-03-27):
移相全桥和全桥LLC都是针对大功率的拓扑结构,两者在选取上如何权衡呢?是否也存在两者结合后的应用拓扑?

网友A:
--损耗  LLC号称全软,所有损耗上有优势
--设计难度  LLC变频控制,所以我个人觉得设计上相对复杂,特别是谐振的磁性元器件
--

LLC启动阶段可以通过移相控制实现电流脉冲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