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管脚的判别

楼主(2022-03-30):
普通晶闸管,它是由四层半导体材料组成的,有三个PN结,对外有三个电极:第一层P型半导体引出的电极叫阳极A,第三层P型半导体引出的电极叫控制极G,第四层N型半导体引出的电极叫阴极K。
国际上通称为硅晶体闸流管,简称晶闸管T,也被称之为硅可控整流元件,简称为可控硅SCR。

晶闸管管脚的判别可用下述方法:
(1)先用万用表R*1K挡测量三脚之间的阻值,阻值小的两脚为控制极和阴极,所剩的一脚为阳极。
(2)再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用手指捏住阳极和另一脚,且不让两脚接触,黑表笔接阳极,红表笔接剩下的一脚,如表针向右摆动,说明红表笔所接为阴极,不摆动则为控制极。

晶闸管判断好坏
(1)用万用表Rx1kQ档测量普通晶闸管阳极A与阴极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时均应为无穷大(∞);若测得A、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为零或阻值均较小,则说明晶闸管内部击穿短路或漏电。

(2)测量控制极G与阴极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应有类似二极管的正、 反向电阻值(实际测量结果要较普通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小一些),即正向电阻值较小(小于2k),反向电阻值较大(大于80k)。

(3)若两次测量的电阻值均很大或均很小,则说明该晶闸管G、K极之间开路或短路。若正、反电阻值均相等或接近,则说明该晶闸管已失效,其G、K极问PN结已失去单向导电作用。

(4)测量阳极A与控制极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时两个阻值均应为几百千欧姆或无穷大,若出现正、反向电阻值不一样(有类似二极管的单向导电)。则是G、A极之间反向串联的两个PN结中的一个已击穿短路。

楼主:
用万用表Rx1kQ档测量普通晶闸管阳极A与阴极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时均应为无穷大(∞);若测得A、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为零或阻值均较小,则说明晶闸管内部击穿短路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