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7a3 spi的主机自动挂起在接收模式下

楼主(2022-03-29):
这是h7的参考手册里面的自动挂起描述,然后我能问问这个自动挂起是按最后容不下那个数据帧,还是按最后接收的第31位算得?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可能并不重要但是很有趣,就是master在只收模式下从机给他发送数据,他是怎么告诉从机挂起的呢?这个主机自动挂起说是只能应用在单工模式,那我就更好奇了。这可能涉及stm32的芯片设计机密了,可以不说,哈哈哈哈哈

网友A(2023-11-05):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B: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A: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C: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D: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E: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F: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G: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F: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H: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I:
没了解过这方面内容

网友J:
没研究过自动挂起

网友K: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K: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K: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K: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K: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K: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K: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