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做跟随器不稳定!

楼主(2022-03-28):
各位大神,最进在做小电流采样项目,用两个运放做跟随器做电源使用,DAC1和V_DAC2_OUT分别来自单片机和基准源。
J1是连接器,CE和I_AIN0之间是大约2.2M的负载,一共要采集8组,我只画出来其中一组,其他7组相同的电路。AIN0连
接到24位AD采集芯片。现在的问题就是刚开始系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工作大约10-20分钟,实际整个
工作时间约30分钟)左右时,AD芯片采集的电压就慢慢下降,我们现有条件只能测到AIN0这里的数据和AD芯片采集的数
据是相符的,说明问题点在于AIN0之前。换个TI的高精度芯片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请大神帮忙各抒己见,帮忙找到核心
问题点,困扰了两周了,谢谢!

网友A:
根据现象描述排除后端运放放大和ad芯片问题,目前怀疑是DAC1和V_DAC2_OUT电源问题。测试方法:DAC1和V_DAC2_OUT分别外部给定,观测现象是否重复。问题猜测:可能长时间运行芯片发热电源输出保护。        上面测量前先做一个测试,连接器不接测试端,CE和AIN0 接入2M左右电阻负载,测试系统是否工作正常,排除负载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现象描述排除后端运放放大和ad芯片问题,目前怀疑是DAC1和V_DAC2_OUT电源问题。测试方法:DAC1和V_DA ...

我们目前用2.2M低温飘高精度电阻来模拟负载测试几天都没问题,但是只要用上实测就会出现我上述问题;而且
DAC1和V_DAC2_OUT用示波器抓一直很稳定;第二个就是芯片输出只有几百nA左右,用手摸了一下没啥温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目前用2.2M低温飘高精度电阻来模拟负载测试几天都没问题,但是只要用上实测就会出现我上述问题;而且 ...

那问题比较严重了,问题出现在负载上。首先建议8路负载2M的电阻都接上测试,排除主板问题。如果是负载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了,没有具体信息没法解决。

网友B:
Vdac1  不会漂吗?  没采集VDAC1 作为补偿?
作为测量系统,系统核心基准是谁? 似乎有3个基准,DAC,VREF,ADC 3基准?

网友B:
这里两跟随器直流偏置都没平衡补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ac1  不会漂吗?  没采集VDAC1 作为补偿?
作为测量系统,系统核心基准是谁? 似乎有3个基准,DAC,VREF,A ...

的确是三个基准源,基准源不是唯一,这个会有影响吗?我这边飞割线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两跟随器直流偏置都没平衡补偿啊!

是的   都没加补偿,我这边把负反馈换上一个大电阻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三个基准源,基准源不是唯一,这个会有影响吗?我这边飞割线试下! ...

你这个测量系统应该是有追求的。
应该事先做过误差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都没加补偿,我这边把负反馈换上一个大电阻试试!

运放正/负输入端等效对地输入直流电阻应当平衡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