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的串口编程能否开放读ID功能

楼主(2022-03-28):
我现在可以通过串口对mcu进行编程,但是想用上mcuID加密,目前通过串口读不出ID,如何解决?
读校验和功能,起始地址(0x00100E74)超过了0x8000,就返回错误。

网友A(2022-12-02):
串口应该是不支持读取ID功能

网友B:
你可以用程序实现对ID的读取的,然后串口输出就好了

网友C:
用仿真器读取呗,官方的仿真器应该还是可以读的

网友D:
那肯定啊,串口肯定不允许去读取这方面的数据的

网友E:
建议楼主还是采用jlink或者其他link实现编程吧,这样能靠谱点

网友F:
你用华大的link读取ID,然后再实现加密就好了

网友G:
你可以用读保护,其实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H:
你加密不也是通过ID再程序里认证实现的加密吗?

网友I:
我觉得这地址应该不会开放吧

网友J:
按理来说你用串口读取应该也可以,但是最好用link获取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