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中分支跳转指令需要几个分支延迟槽

楼主(2022-03-28):
RISC-V中分支跳转指令需要几个分支延迟槽?
按照书上说的beq在跳转前要执行and,or,add三条指令,然后才会执行分支目标地址的指令,按这种逻辑就是需要三个分支延迟槽。
但是我觉得beq在MEM阶段就可以跳转到分支目标地址的指令了。
那到底是3个还是2个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22-08-17):
不好意思,纯属路过,帮顶

网友B:
两种情况,如果是立即分支(没有比较计算),分支延时是2T(在ID生成分支矢量),如果不是立即分支,则分支延时是3T(在EX生成分支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