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5移植STM32F405,串口接收数据异常

楼主(2022-03-28):
STM32F405用GD32F405移植后,串口4的中断接收数据就是不对,硬件连接是用max232;
调试发现max232的ROUT,接CH340的串口调试工具,数据是正确的,串口调试工具接GD32F405发数据,仿真数据也是对的,但是max232接上,数据就是接收不对!

楼主:
没人有遇到吗?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二个单片机对发,A的单片机通过SIT232ESE,再接MAX3232,然后接入B单片机,数据就是手不对;
但是如何把接入A单片机的SIT232ESE,换成MAX3232,就可以接受正确;(因为一些原因,接入A的单片机的SIT232不好换);
所以就很奇怪,通过USB转TTL模块,查看接入B的RX接口数据是正确的,但是仿真查看GD32F405的UART4,数据就是不对;

想不明白到底问题出在哪?

我在开发时遇到了GD32F405串口始终识别不到FPGA发送的串口数据,最后不得已在GD32F405和FPGA之间增加了一块华大半导体的MCU进行中转。你这情况本质可能合我遇到的一样

网友A(2022-08-09):
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
SIT232ESE电荷泵电容值是1uF,MAX3232是0.1uF,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IT232ESE电荷泵电容值是1uF,MAX3232是0.1uF,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换过多个国产品牌的232片子,都有这个问题,换stm32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过多个国产品牌的232片子,都有这个问题,换stm32就没有问题

GD32和ST32不完全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