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ARM航顺芯片的HK32F030M需不需要接外部晶振?

楼主(2022-03-28):
第一次接触国产的ARM,是航顺芯片的HK32F030M ,不知道需不需要接外部晶振呢?

网友A:
030M的内部晶振精度是1%的,要求不高可以不接,HK32F030M串口跑1M的速度都没有问题。另外要注意,030M只支持外有有源晶振,不支持无源晶振。

网友B:
一般应用貌似可以不接

网友C:
我是做MCU航顺跟GD的代理,有需要联系,L18121451280廖**

网友D(2022-06-02):
对pcb体积有要求吗?

网友E:
HK32F030M可以不接。

网友F:
有内部晶振。

网友G:
需要接外部晶振,稳定一些。

网友H:
航顺芯片的HK32F030M速度提不上去吧。

网友I:
HK32F030M 8pin的有没有批量的啊?

网友J:
外部晶振精确高一些。

网友K:
应该可以不接外部晶振的吧

网友L:
我觉得可以不接,因为这芯片好像可以完全替代ST的

网友M:
你看看程序配置呗,如果有配置内部时钟,就可以不接

网友N:
这个问题不大,你看看数据手册,一般会有时钟树配置

网友O:
不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P:
最好还是接一下吧,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Q:
如果不是成本克扣太猛,其实接个外部时钟还是好事儿,会很稳定

网友R:
这芯片我觉得应该和ST的030一样,如果要是一样,应该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