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顺芯片,航顺MCU开发和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2-03-28):
我是写了2年的STM32单片机来的,关于国产单片机的开发有以下几个疑问,恳请各位工程师如果知道的话抽空回答一下,很简洁的几句话给个方向也行的,也希望有谁向我这样从STM32转为国产单片机的来指导一下就更好了。

1、我看到很多国产单片机的数据手册都有讲解怎么用汇编的,是不是便宜的国产单片机只能用汇编写啊?如果能用C语言写的话,要特殊配置吗?
2、开发国产单片机的IDE是特殊的吗?还是也是用的keil ?或者IAR?
3、我看很多国产单片机的数据手册都没有说到怎么下载程序的,芯片引脚图也没有表明哪个引脚是用来下载的,是不是厂家才知道的?要用他们专用的下载器?这样岂不是每个厂家都要特定的下载器?
4、我看到很多的单片机都是OTP的,那如果程序写错了是不是就没法调了?调一次就要耗费一个芯片那岂不是很烦?或者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网友A:
问题1:我遇到的国产OTP 8位基本都可以用C语言,国产8位FLASH型也基本用的是C语言,C语言开发起来学习成本会降低,这个也是8位单片机厂商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问题2:开发国产8051内核的单片机基本都是用Keil for C51,不排除有的国产单片机用他们自己提供的IDE(应该不是8051内核)。
问题3:51类基本都是各自专用的下载器。32位ARM的调试方针接口是标准的SWD或JTAG,仿真调试器基本可以通用。如Jlink/ULink/ST-Link/DAP-Link等。
问题4:OTP类的单片机,要找代理商买他们的支持调试的开发板,一般比较贵。我用过EM78P153,义隆有一个专用用户仿真调试的板子,800块。

网友B:
大家好,我是做MCU代理航顺跟GD的,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加我微信询价,L18121451280廖**

网友C:
接口是什么借口?

网友D:
没有到过,就感觉很深奥
用两次,就明白了其中的玄妙

选择电子这个行业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多,同为电子行业,也是一座座山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