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AN通讯超时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2-03-28):
请教大家,处理一个CAN通讯程序的时候,硬件层面没有问题,流程是发送一段时间之后会收到一个数量统计回复,如果没收到就会出错,现在的问题是发送一段时间之后,在某个时间回复出错,硬件肯定没问题,因为能够正常发送,但是接收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接收失败,所以请教大家,这个接收失败的原因分析,

楼主(点评):
这个问题持续了两个周终于解决了,其实还是和STM32移植到GD32,大家如果需要用到CAN通讯的功能,一定注意两个点,曾经折磨了我很久。 1,GD32似乎不支持掩码模式,只有列表模式才有用(现象是这样哈) 2,GD32的列表模式过滤似乎不能持续起作用,如果想过滤一个ID,使用列表过滤,长时间保持过滤接收的话,这个过滤就会失效,至少我目前从表面现象的到的结论是这样

楼主(点评):
所以你在持续接收的时候需要,移植调用这个过滤函数,让它一直起到作用,就不会接收超时

网友A:
你这是换芯片导致的么?

是不是和初始化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换芯片导致的么?

是不是和初始化有关系

和芯片没关系,如果你之后使用CAN通讯的时候,参考两个点:1,GD32的过滤不支持掩码模式, 2,它的过滤似乎不能持续很久,也就是你如果写了过滤,想让它持续生效是不行的,所以需要反复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芯片没关系,如果你之后使用CAN通讯的时候,参考两个点:1,GD32的过滤不支持掩码模式, 2,它的过滤似 ...

嗯,我can用的不多,
还没遇到过这么复杂的问题

就是满足了简单的数据通信,我就认为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