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急求助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板,感激不尽

楼主(2022-03-28):
#21ic问答#

最近新购了一个空气净化器,想实现两个功能:

1,实现来电启动,不需按机器的开关按钮。

2,净化器原本有调档的功能,实现第一个功能后,保留调档的功能。

但是,现在只可以实现第一个来电启动(电容电阻触发启动了),第二个功能无法实现调档。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电路板是怎么控制的,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感谢高手不吝赐教。可有偿回复,谢谢,谢谢!!

电路板图:

网友A:
图 看不到 转圈圈 出不来
净化器 里面就是个电机,你看看电机规格
选个电机驱动板,上电自启动 最高速运行 这个好弄的

网友B:
大家看不到图

网友C:
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