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二极管芯片的两种工艺

楼主(2022-03-30):
TVS二极管质量的好坏取决于芯片工艺。目前,行业内使用的TVS二极管芯片工艺主要有两种:玻璃钝化(GPP)与酸洗(OJ)

玻璃钝化(GPP)和酸洗(OJ)流程对比从上图中可以看出,玻璃钝化(GPP)和酸洗(OJ)芯片工艺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在P-N结的保护上。
TVS二极管的GPP工艺结构,其芯片P-N结是在钝化玻璃的保护之下。玻璃是将玻璃粉采用800度左右的烧结熔化,冷却后形成玻璃层。这玻璃层和芯片熔为一体,无法用机械的方法分开。而TVS二极管的OJ工艺结构,其芯片P-N结是在涂胶的保护之下。采用涂胶保护结,然后在200度左右温度进行固化,保护P-N结获得电压。OJ的保护胶仅仅是覆盖在P-N结的表面。玻璃钝化(GPP)和酸洗(OJ)特性对比玻璃钝化(GPP)和酸洗(OJ)芯片工艺由于结构的不同,当有外力产生时,冷热冲击,OJ工艺结构的TVS二极管,由于保护胶和硅片不贴合,会产生漏气,导致器件出现一定比率的失效。GPP工艺结构的TVS二极管,可靠性很高,在150度的HTRB时,表现仍然很出色;而OJ工艺的产品仅仅能够承受100度左右的HTRB。

楼主:
玻璃层和芯片熔为一体,无法用机械的方法分开。而TVS二极管的OJ工艺结构,其芯片P-N结是在涂胶的保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