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窗口看门狗的疑问

楼主(2022-03-28):
在手册中,对于窗口看门狗,有图:
若设置窗口值为0x5f,而用0x7f喂狗:
//喂狗

void WWDG_Feed(void)

{

    WWDG_SetCounter(0x7f);//喂狗,刷新递减计数器的值,设置成最大0X7F

}

通过上图,会立即产生RESET复位。
若设置窗口值为0x5f,是否应该将喂狗值设置成 [ 0x3f, 0x5f ] 之间的数值呢?

网友A:
您好,关于窗口看门狗,其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窗口时间内进行计数器刷新,其中下窗口值是固定的,为0x40,上窗口值需要用户自己设定,可通过WWDG配置寄存器设定。若要保证程序正常运行,需要在窗口时间内进行进行计数器刷新,及自减计数器的值自减到窗口范围之间时,再进行喂狗操作。比如自减计数器值设置为0x7F,一直自减,当减到窗口值之间的时候,再重新喂狗,重新设定自减计数器值为0x7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窗口看门狗,其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窗口时间内进行计数器刷新,其中下窗口值是固定的,为0x40,上窗 ...

谢谢,明白了。

网友B:
二楼真的是说的,简单易懂、自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