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SX-J720组合音响图纸

楼主(2022-03-28):
这套图纸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并且图纸的绘制是根据信号的流动方向设计的,非常的完美,适合新手学习原理图设计。
采用这个设计风格做,是真的很棒,现在的年轻人一般做不到这样了。

楼主:
这是原理图上用的一些芯片手册,比较老,一并分享上来,也给大佬们设计功放提供参考依据。

网友A:
谢谢高工,分享,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高工,分享,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不客气,最近我入手了一套这个30年前的组合音响机器,功放坏了,为了修复其他的功能(CLD、磁带卡座、时功放集成的收音机)找到了这套图纸,让我大开眼界。然后我也顺利的根据图纸修复了相关电路,非常的值得参考学习。

楼主:
功放机单独使用的方法:进入测试模式(test mode)
拆开功放后盖,取下音频输入的板子(上下两块,用排针连接的),可以看到底板上有七根测试引脚。分别为TP1,TP2,TP3,TP4,TP5,TP6,TP7,直接焊接短线分别短接TP1-PT2,TP3-TP4,TP5-TP6-TP7(板子上用白色线标注了的)。装回所有板子与螺丝。加电开机,一切OK。

楼主:
将三台机器(功放机之外的)独立使用方法,看26和27页的接口图纸,AC1/AC Center/AC2接12V-GND-12V的变压器输出的AC电.
R和L的表示右声道和左声道,,,,引出即可用耳机收听或接入音箱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