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电阻器的分类 电阻器的选择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2-03-28):
价格:211 元
一、电阻器的分类
1、按伏安特性分类
对大多数导体来说,在一定的温度下,其电阻几乎维持不变而为一定值,这类电阻称为线性电阻。有些材料的电阻明显地随着电压(或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其伏安特性是一条曲线,这类电阻称为非线性电阻。非线性电阻在某一给定的电压(或电流)作用下,电压与电流的比值为在该工作点下的静态电阻,伏安特性曲线上的斜率为动态电阻。表示非线性电阻特性的方式比较复杂,但这些非线性关系在电子电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按材料分类
(1)线绕电阻器由电阻线绕成电阻器用高阻合金线绕在绝缘骨架上制成,外面涂有耐热的釉绝缘层或绝缘漆。绕线电阻具有较低的温度系数,阻值精度高,稳定性好,耐热耐腐蚀,主要作精密大功率电阻使用;缺点是高频性能差,时间常数大。
(2)碳合成电阻器由碳及合成塑胶压制而成。
(3)碳膜电阻器在瓷管上镀一层碳而成,将结晶碳沉积在陶瓷棒骨架上制成。碳膜电阻器成本低,性能稳定,阻值范围宽,温度系数和电压系数低,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电阻器。
(4)金属膜电阻器在瓷管上镀一层金属而成,用真空蒸发的方法将合金材料蒸镀于陶瓷棒骨架表面。
金属膜电阻比碳膜电阻的精度高,稳定性好,噪声和温度系数小。在仪器仪表及通信设备中大量采用。
(5)金属氧化膜电阻器在瓷管上镀一层氧化锡而成,在绝缘棒上沉积一层金属氧化物。
二、电阻器的选择及注意事项
(1)根据设计精度要求,选择标称系列中的阻值。
(2)标称系列中没有对应阻值时,可采用并联或串联方法获得。
(3)通常情况下,如果定值电阻器损坏,应以同值、同功率的电阻器替换。
(4)不同瓦数的电阻器代用时,瓦数大的可以代替瓦数小的,瓦数小的不能代替瓦大的。
(5)高增益、高精度的放大电路应选用噪声系数小的金属膜电阻器。(6)绕线电阻器一般应用于频率在50kHz以下的电路中。
(7)在湿度大、温度高、酸碱大的恶劣条件下应选用玻璃釉电阻器及金属氧化膜电阻器。
(8)使用前对电阻器的检查。不论是否看出电阻器的阻值,电阻在使用前都要进行检查,检查其性能好坏是指测量实际阻值与标称值是否相符,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之内。方法就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挡进行测量。
测量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1)要根据被测电阻值确定量程,使(对于指针式万用表)指针指示在刻度线的中间一段,这样便于观察。
(2)确定电阻挡量程后,要进行调零。方法是使两个表笔短路(直接相碰),调节“调零”
电位器使指针准确地指在几刻度线的“0”上,然后再测电阻的阻值。另外,还要注意手不要
碰电阻两端或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否则会引起测试误差。
用万用表测出的电阻值接近标称值,就可以认为质量基本上是好的,如果相差太多或根本不通,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