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器件封装都是要自己做的么

楼主(2022-03-28):
对于MCU、存储等多引脚芯片
都是需要自己做封装么?

尤其是原理图封装,一个封装做了好几天,来回检查三遍

各位也是这样么

网友A:
自己做的放心,除非是官网的

网友B(2022-05-13):
大部分的封装都是网上有的,公开的

网友C:
这个不好说,看你封装标不标准啦,标准的话,网上有

网友D:
一般都是自己做,不敢随便用。

网友E:
我不是这样,一般我用的都是标准封装,网上都有的

网友F:
其实就原理图不好绘制,PCB还有导入,还好

网友G:
特殊的封装器件可能需要自己做哈

网友H:
看你用什么软件,有的软件做的比较大,封装都有很多免费的提供的

网友I:
你用国产的EDA吧,绘制原理图和PCB都很简单

网友J:
不需要自己去专门做封装的,一般都是网上有,直接download

网友K:
属实MCU的引脚较多,但是基本都是现成的封装

网友L:
不用单独的做封装,如果特殊的元件,自己设计一下就好了,常规的就不用自己做了

网友M:
一般原理图封装也没必要做好几天啊,哈哈哈

网友N:
你这描述的,我感觉这是摸鱼呢,正常你可以去立创下载封装库,so easy

网友O:
不用自己做的,这种封装外面都有的

网友P:
也没必要检查好几次吧,按原理图导入呗,很简单的

网友Q:
你使用什么软件绘制啊?正常AD可能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