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Cubemax(一)——PWM配置及控制SG90舵机

楼主:
前言
这是一篇基于STM32F429的保姆级入门的用CubeMAX配置生成并编写的控制舵机SG90的教程
一、SG90舵机 常见的SG90舵机

SG90引出三条线,分别是控制线(橙色),VCC(红色),GND(黑色),用杜邦线依次连接在开发板上即可

楼主(2022-03-28):
SG90舵机要求工作在频率为50HZ——周期为20ms的PWM波,且对应信号的高低电平在0.5ms - 2.5ms之间,对应的舵机转动角度如下表所示(当然也可以按照这个线性的对应关系去达到转动自己想要的角度,如想要转动60°,则高电平脉宽为大概为1.2ms,具体能不能转到特定的角度还和舵机的精度有关)

楼主:
二、CubeMax配置
1.选型(这里用实验的开发板为正点原子的F429阿波罗)

楼主:
2.配置时钟树

选择外部晶振

楼主:
这里还有一种方法是选择HSE,PLLCLK后,在HCLK里填入180,直接回车,软件可以自动帮你配好。

楼主:
3.PWM相关定时器配置

本例采用定时器3的通道四产生PWM波,通过查阅芯片资料可知对应的PIN脚为PB1,则舵机的控制线应和板子上的PB1引脚相连

楼主:
这里解释一下分频数和计数值的意义

通过查阅STM32的资料和前文所配的时钟树可知TIM3的时钟来源是 APB1 = 90Mhz

则我们需要产生20Hz的PWM波,则预分频的系数为 Prescaler = 90-1,自动重装载值 Counter Period = 20000-1,此时定时器产生的频率为 90Mhz/90/20000 = 20Hz。  当然这个值也可以自己设置,只要满足产生的频率为20Hz即可

楼主:
最后配置一下初始值

楼主:
初始值占空比 1000/20000 ,由此前舵机图可知初始程序舵机会转动45°

楼主:
4.生成代码

楼主:
最后点击GENERATE CODE代码即生成完成

楼主:
三、代码编写

代码编写也十分简单,只需要只main函数中开启PWM波

楼主:
总结

用CubeMax配置STM32程序非常简单和方便,是开发的利器

后续还会更新相关的应用

网友A(2023-11-05):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B: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C: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D: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C: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E: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F: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G: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H: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I:
舵机选转角度都是固定的吗

网友J:
占空比决定舵机转动的角度

网友K:
人体电压为8kV

网友L: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它们没有电视那么快

网友M:
从而实现对电子设备的静电保护

网友N:
人体具备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O:
Normal signals generally do not reach the conduction voltage

网友P: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速度不如电视快

网友Q: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Q: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Q: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Q: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Q: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Q: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Q: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Q: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Q: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Q: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