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官方固件库例程可以直接用吗?怎么用?

楼主:
一]
关于如何用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会描述。
<span]
(1)首先需要从官方网站或者网上网友共享的方式下载到固件,官方网址: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s-embedded-software/stm32-embedded-software/stm32-standard-peripheral-libraries.html?querycriteria=productId=LN1939
<span]

楼主(2022-03-28):
(2)基于下载到的库,新建工程,引入库里面必要的文件。这个网上教程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楼主:
(3)文件结构根据网上教程或者自己喜好建好后,记得设置Keil里面的C++选项卡。

主要设置Define里面的两个宏,STM32F10X_HD这个是基于所使用的芯片类型决定的,高密度的使用***_HD,中密度的使用***_MD,后面个宏定义,意思是使用库行数API.

楼主:
(4)记得把包含.H文件的文件夹加到 include Pahts里。

楼主:
(5)下面就可以开始写基本使用的代码了。比如控制LED的亮灭,首先要开启对应端口的时钟,然后配置对应端口的输出模式,频率等。

楼主:
最后使用GPIO_WriteBit();来控制对应端口的高低。

楼主:
最后,学会了这些之后,可以参考官方库里面的相应文档,来了解各个库函数的使用方法。网上也有国内汉化过的版本,可以参考。多联系,就能熟练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