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的DSP教程、初学数字信号处理准备工作

楼主(2022-03-28):
第1章   初学数字信号处理准备工作
本期教程开始带领大家学习DSP教程,学习前首先要搞明白一个概念,DSP有两层含义,一个是DSP芯片也就是Digital Signal Processor,另一个是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本教程主要讲的是后者。

楼主:
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关于学习方法问题,可以看附件章节A。
  这几年单片机的性能越来越强劲,DSP芯片的中低端应用基本都可以用单片机来做。
  当前单片机AI也是有一定前景的,ARM一直在大力推进,很多软件厂商和研究机构也在不断的努力。通过此贴可以了解下:单片机AI的春天真的来了,ARM最新DSP库已经支持NEON,且支持Python    。

楼主:
1.2   STM32F4的DSP功能介绍
STM32F4是采用的Cortex-M4内核,而DSP功能是内核自带的,下面我们通过M4内核框图来了解下:

楼主:
重点看如下两个设计单元:

  DSP
DSP单元集成了一批专用的指令集(主要是SMID指令和快速MAC乘累加指令),可以加速数字信号处理的执行速度。

  FPU
Cortex-M4内核支持单精度浮点,可以大大加速浮点运算的处理速度。

楼主:
下面是Cortex-M3,M4和M7的指令集爆炸图:

楼主:
通过这个图,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

  M4和M7系列有相同的DSP指令集。
  M7相比M4系列要多一些浮点指令集。
  同时这里要注意一个小细节,浮点指令都是以字符V开头的。通过这点,我们可以方便的验证是否正确开启了FPU(MDK或者IAR调试状态查看浮点运算对应的反汇编是否有这种指令)。

楼主:
不同M内核的DSP性能比较:

楼主:
Cortex-M7内核的DSP性能最强。
  Cortex-M3,M4和M33是中等性能,其中M3最弱。
  Cortex-M0,M0+和M23性能最弱。

楼主:
1.3   Cortex-M4内核的DSP和专业DSP的区别
M核的DSP处理单元与专业DSP的区别:

楼主:
1.4   ARM提供的CMSIS-DSP库
为了方便用户实现DSP功能,ARM专门做一个DSP库CMSIS-DSP,主要包含以下数字信号处理算法:

  BasicMathFunctions

楼主:
提供了基本的数据运算,如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以_f32结尾的函数是浮点运算,以_q8, _q15, _q31,结尾的函数是定点运算,下面是部分API截图:

楼主:
FastMathFunctions
主要提供SIN,COS以及平方根SQRT的运算。
  ComplexMathFunctions

楼主:
复杂数**算,主要是向量,求模等运算。下面是部分API截图:

楼主:
主要是滤波函数,如IIR,FIR,LMS等,下面是部分API截图:

楼主:
主要是矩阵运算。

楼主:
变换功能。 包括复数FFT(CFFT),复数FFT逆运算(CIFFT),实数FFT(RFFT),实数 FFT 逆运算,下面是部分API截图:

楼主:
控制功能,主要是PID控制函数和正余弦函数。

楼主:
统计功能函数,如求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功率,RMS等,下面是部分API截图。

楼主:
支持功能函数,如数据拷贝,Q格式和浮点格式相互转换。

楼主:
arm_common_tables.c 文件提供位翻转或相关参数表。

楼主:
1.5   TI提供的32位定点DSP库IQmath
初次使用这个定点库,感觉在各种Q格式的互转、Q格式数值和浮点数的互转处理上更专业些,让人一目了然。

所以本次教程也会对IQmath的时候做个介绍并配套一个例子。

楼主:
1.6   ARM DSP软件替代模拟器件的优势
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DSP的地方很多,以生活中的设备为例:

楼主:
通过ARM DSP软件替换模拟组件可以降低成本,PCB的面积和设计时间,同时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

楼主:
降低BOM成本
将模拟电路转换为软件的最明显的好处是材料清单成本(BOM)减少。

楼主:
提高设计灵活性
使用模拟滤波器来不断调节电路以获得最佳性能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较小的电路板修改会导致新的电气特性突然改变寄生电容或电感,从而导致模拟电路达不到预期。将模拟电路转换为DSP算法不仅可以消除这种风险,还可以根据软件的需要增加调整,且更灵活性。

楼主:
减少产品尺寸
降低BOM成本具有额外的好处,也允许开发人员减少其产品的尺寸。

楼主:
缩短设计周期时间
将模拟电路转换为软件有助于缩短设计周期。这有几个原因:

首先,有很多工具可供软件设计人员模拟和生成替换模拟电路所需的DSP算法。这通常比通过电路仿真和测试调整电路所需的时间快得多。
其次,如果需要进行更改,可以在软件中进行更改,这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而不必重新调整电路板或进行硬件修改。

楼主:
现场适应性
在某些产品中,设计者很难预料用户在现场所遇到的各种情况。使用DSP算法,设计者甚至用户都可以进行实时调整,以适应现场条件,而无需进行大量硬件修改。

用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替换模拟电路有很多好处。需要设计者在实际应用中权衡利益,选择最合适的方案。

楼主:
1.7   Matlab安装
Matlab是学习DSP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辅助工具,也是需要熟练掌握的,本教程的第2章到第5章进行了入门介绍

楼主:
1.8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做一些入门性的介绍

网友A(2022-11-19):
ST官方的汇编FFT库?

网友B:
如何使用STMF的DSP库?

网友C:
stm32f4的dsp库有什么作用

网友D:
如何使用STM32F429提供的DSP库进行FFT

网友E:
STM32F429的ram多大

网友F:
DSP库可以做4096点FFT吗

网友G:
STM32f429的FMC和STM32f407的FSMC一样用吗?

网友H(2023-11-05):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I: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J: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K: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L: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K: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M: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N: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O: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N: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P:
正好可以学一下DSp

网友Q: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Q: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Q: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Q: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Q: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Q: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Q: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Q: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Q: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