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HAL库、标准外设库、LL库(STM32 Embedded Software)

楼主(2022-03-28):
STM32 Embedded Software

  工作以来一直使用ST的STM32系列芯片,ST为开发者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开发库。到目前为止,有标准外设库(STD库)、HAL库、LL库 三种。前两者都是常用的库,后面的LL库是ST最近才添加,目前支持的芯片也偏少。

楼主:
各库如下所示:

楼主:
 其中,STD库和HAL库两者相互独立,互不兼容。几种库的比较如下:

楼主:
目前几种库对不同芯片的支持情况如下:

楼主:
上图中,LL库目前有部分芯片不支持,官方计划逐步完善。

楼主:
STM32Snippets

  它是代码示例的集合,直接基于STM32外设寄存器,可在文档和软件包中使用。由于处在最底层,因此需要开发者直接操作外设寄存器,对开发者要求比较高,通常针对于对汇编程序比较了解的资深嵌入式工程师!

楼主:
注意:
1. 目前只在STM32F0和L0系列中有提供
2. 代码在不同ST芯片间没有可移植性

楼主:
标准外设库(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ies)

  标准外设库(Standard Peripherals Library)是对STM32芯片的一个完整的封装,包括所有标准器件外设的器件驱动器。这应该是目前使用最多的ST库。几乎全部使用C语言实现。但是,标准外设库也是针对某一系列芯片而言的,没有可移植性。
  相对于HAL库,标准外设库仍然接近于寄存器操作,主要就是将一些基本的寄存器操作封装成了C函数。开发者需要关注所使用的外设是在哪个总线之上,具体寄存器的配置等底层信息。

楼主:
注意:不支持从STM32 L0,L4和F7开始的之后的STM32系列芯片
  ST为各系列提供的标准外设库稍微有些区别。例如,STM32F1x的库和STM32F3x的库在文件结构上就有些不同,此外,在内部的实现上也稍微有些区别,这个在具体使用(移植)时,需要注意一下!但是,不同系列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而且在设计上是相同的。

楼主:
STM32的标准外设库涵盖以下3个抽象级别:

包含位,位域和寄存器在内的完整的寄存器地址映射
涵盖所有外围功能(具有公共API的驱动器)的例程和数据结构的集合。
一组包含所有可用外设的示例,其中包含最常用的开发工具的模板项目。
关于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参考ST的官方文档,文档中对于标准外设库函数命名、文件结构等都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STM32Cube

  ST为新的标准库注册了一个新商标:STMCube™。并且,ST专门为其开发了配套的桌面软件STMCubeMX,开发者可以直接使用该软件进行可视化配置,大大节省开发时间。

楼主:
这其中就包含了HAL库和最近新增的LL库。如下图:

  从上图不难看出,LL库和HAL库两者相互独立,只不过LL库更底层。

楼主:
HAL库

  HAL是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的缩写,中文名:硬件抽象层。HAL库是ST为STM32最新推出的抽象层嵌入式软件,可以更好的确保跨STM32产品的最大可移植性。该库提供了一整套一致的中间件组件,如RTOS,USB,TCP / IP和图形等。

楼主:
HAL库是基于一个非限制性的BSD许可协议(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而发布的开源代码。 ST制作的中间件堆栈(USB主机和设备库,STemWin)带有允许轻松重用的许可模式, 只要是在ST公司的MCU 芯片上使用,库中的中间件(USB 主机/设备库,STemWin)协议栈即被允许随便修改,并可以反复使用。至于基于其它著名的开源解决方案商的中间件(FreeRTOS,FatFs,LwIP和PolarSSL)也都具有友好的用户许可条款。

楼主:
可以说HAL库就是用来取代之前的标准外设库的。相比标准外设库,STM32Cube HAL库表现出更高的抽象整合水平,HAL API集中关注各外设的公共函数功能,这样便于定义一套通用的用户友好的API函数接口,从而可以轻松实现从一个STM32产品移植到另一个不同的STM32系列产品。HAL库是ST未来主推的库,从前年开始ST新出的芯片已经没有STD库了,比如F7系列。目前,HAL库已经支持STM32全线产品。

楼主:
LL库

  LL库(Low Layer)是ST最近新增的库,与HAL捆绑发布,文档也是和HAL文档在一起的,比如:在STM32F3x的HAL库说明文档中,ST新增了LL库这一章节,但是在F2x的HAL文档中就没有。

楼主:
 LL库更接近硬件层,对需要复杂上层协议栈的外设不适用,直接操作寄存器。其支持所有外设。使用方法:

楼主:
独立使用,该库完全独立实现,可以完全抛开HAL库,只用LL库编程完成。

楼主:
混合使用,和HAL库结合使用。

楼主:
LL库文件的命名方式和HAL库基本相同。LL库也是偶然间发现的,还没有使用过,后面先试试在完善!

网友A(2022-05-29):
用的HAL库比较多一些的。

网友B:
标准外设库和寄存器。

网友A:
LL库不大用。

网友C(2022-10-04):
感觉还是HAL用的多~

网友D: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E: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F: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G(2023-05-01):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H: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I: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J: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D: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K: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E: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L: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F: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G: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