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介绍、下载与安装(转)

楼主(2022-03-28):
Ⅰ、写在前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STM32CubeMX这个工具,也是近年来开发STM32比较流行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从两年前第一版到现在已经有多个版本了,功能也从简单越来越强大了。

STM32CubeMX是一个配置STM32代码的工具,它把很多东西封装的比较好,硬件抽象层、中间层、示例代码等。

现在ST公司升级和维护的库主要就是STM32CubeMX的HAL库和标准外设库,使用这两种库开发STM32各有各的好处,下面简单描述一下。

如果你是一名刚学STM32的初学者,想要把硬件底层相关的东西搞明白,不建议使用STM32CubeMX这个工具,建议使用之前经典的标准外设库来开发(先学习标准外设库,但有必要抽时间了解STM32CubeMX)。标准外设库可以很简单直接跟踪到底层寄存器,而HAL库里面的代码想要跟踪并理解底层很难。

如果你是一名熟练使用标准外设库的人,有必要学习并使用STM32CubeMX来开发程序。

本文内容2016年10月31日更新,且整理成PDF文件,提供给大家下载:

http://pan.baidu.com/s/1geB5TLp

作者:strongerHuang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允许,禁止用于其它商业用途!!!

楼主:
Ⅱ、STM32CubeMX的介绍

楼主:
STM32CubeMX是一个图形化的工具,也是配置和初始化C代码生成器(STM32 configuration and initialization C code generation),也就是自动生成开发初期关于芯片相关的一些初始化代码。

从上图可以看得出,它包含了STM32所有系列的芯片,包含示例和样本(Examples and demos)、中间组件(Middleware Components)、硬件抽象层(Hardwaree abstraction layer)。

楼主:
STM32CubeMX的特性如下:

1.直观的选择 STM32 微控制器。

楼主:
2.微控制器图形化配置:

l 自动处理引脚冲突

l 动态设置确定的时钟树

l 可以动态确定参数设置的外围和中间件模式和初始化

l 功耗预测

楼主:
3.C代码工程生成器覆盖了STM32 微控制器初始化编译软件,如IAR、KEIL、GCC。

楼主:
4.可独立使用或作为 Eclipse 插件使用。

楼主:
STM32CubeMX是ST意法半导体的主动原创工具,它可以减轻开发的时间和费用。STM32CubeMX集成了一个全面的软件平台,支持STM32每一个系列的MCU开发。这个平台包括 STM32Cube HAL(一个 STM32 的抽象层集成软件,确保STM32 系列最大的移植性)。再加上兼容的一套中间件(RTOS、USB、TCP/IP 和图形),所有内嵌软件组件附带了全套例程。

楼主:
更多关于STM32CubeMX介绍可以进入ST官网查看。

楼主:
Ⅲ、下载

JRE、STM32CubeMX工具和库可以到官网下载,也可以在我的百度网盘下载(定期更新)。下面章节讲述的安装也是从官方下载的软件,为了方便大家下载,我将其上传至百度网盘(和官网的一样)。

楼主:
1.Oracle官方下载JRE

由于STM32CubeMX软件是基于JAVA环境运行的,所以需要安装JRE才能使用,目前(2016年10月31日)JRE最新版本是jre1.8.0_112。

TM32CubeMX要求JRE最低版本是1.7.0_45,如果你电脑已安装JRE版本大于1.7.0_45,则可以不用再下载安装。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re8-downloads-2133155.html

楼主:
接受许可,根据自己电脑系统选择下载(我们以Windows版本为例),如下图:

楼主:
2.ST官方下载STM32CubeMX工具、库

官网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目前(2016年10月31日)STM32CubeMX官方最新版本是V4.17.0。

STM32CubeMX工具、库都在同一个网址下: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configurators-and-code-generators/stm32cubemx.html

楼主:
A、STM32CubeMX工具

【在网页最下面(如下图),点击网页中“Download”即可下载。(如果没有登录账号会提示“注册”或“登录”)】

楼主:
B、库下载

【在网页中间偏下(如下图),点击“EMBEDDED SOFTWARE”切换到库软件,选择需要下载的库(看你芯片型号),同样也需要登陆账号,若觉得麻烦,可以在下面百度网盘下载】

楼主:
3.百度网盘下载

ST官方下载资料或文档需要ST账号登陆成功才能下载,若觉得麻烦可以在我百度网盘下载(定期更新)。为了方便大家下载,我在百度网盘提供下载的版本也是上面官网下载,上传至百度网盘。里面包含STM32CubeMX软件和库。

楼主:
JRE:http://pan.baidu.com/s/1cML4Hg

STM32CubeMX工具:http://pan.baidu.com/s/1dFMFwHF

STM32CubeMX资料:http://pan.baidu.com/s/1nvcxQC5

注意:由于许多网盘近年来受到影响都相继停止服务或关闭了,如果网盘链接失效,请到官网下载

楼主:
Ⅳ、JRE的安装

STM32CubeMX手册上要求PC安装JRE:

The Java Run Time Environment 1.7 (version 1.7_45 or newer) must be installed. More information on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 is in the STM32CubeMX User manual (UM1718).

For Eclipse plug-in installation only, install one of the following IDE (on Windows OS):

• Eclipse IDE Juno (4.2)

• Eclipse IDE Luna (4.4)

• Eclipse IDE Kepler (4.3)

• Eclipse IDE Mars (4.5)

楼主:
JRE安装非常简单,以上面下载的最新版本“jre-8u112-windows-i586.exe”为例讲述一下安装过程:

楼主:
1.双击“jre-8u112-windows-i586.exe”(有管理员限制时:右键 ->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点击“安装”。

【不更改目标文件夹,则默认安装在:C:\Program Files\Java\jre1.8.0_112】

楼主:
2.等待安装

楼主:
3.安装完成,点击“关闭”

楼主:
Ⅴ、STM32CubeMX的安装

现在(2016年10月31日)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是V4.17.0,支持安装的系统如下:

Windows XP: 32-bit (x86)

Windows 7: 32-bit (x86), 64-bit (x64)

Windows 8: 32-bit (x86), 64-bit (x64)

Linux: 64-bit (x64) (tested on RedHat, Ubuntu and Fedora)

Mac OS X Yosemite or newer

安装STM32CubeMX很简单,基本上一路“Next”下去就行了。

以现在最新版本V4.17.0,安装在Windows系统为例来讲述安装过程。

楼主:
1.解压下载的文件,双击“SetupSTM32CubeMX-4.17.0.exe”(有管理员限制时:右键 ->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2.点击“Next”

楼主:
3.选择“I accept the terms...”,点击“Next”

楼主:
4.选择安装路径(这里修改D盘),点击“Next”

楼主:
5.提示创建安装目录,点击“确定”

楼主:
6.勾选快捷方式,点击“Next”

楼主:
7.等待安装进度完成,点击“Next”

楼主:
8.点击“Done”,至此已经完成STM32CubeMX的安装

楼主:
以上就是安装STM32CubeMX到Windos的过程,关于Linux和MacOS系统的安装过程比较简单(这里不再讲述),可以参看官网提供的说明。

楼主:
On Linux:

Make sure you have access rights to the target installation directory, you can run the installation as root (or sudo)? to install STM32CubeMX on shared directories Double click (or launch from the console window) on the SetupSTM32CubeMX-4.17.0.linux file

楼主:
On MacOS:

Make sure you have access rights to the target installation directory, you can run the installation as root (or sudo)? to install STM32CubeMX on shared directories Double click (or launch from the console window) on the SetupSTM32CubeMX-4.17.0 application

楼主:
Ⅵ、STM32CubeMX库的安装

STM32CubeMX库(固件支持包)的安装方式有三种:通过STM32CubeMX软件在线安装、导入离线包、解压离线包。

楼主:
1.在线安装

打开安装好的STM32CubeMX软件,进入库管理界面(Help -> Install New Libraries),会有一个列表,勾选上你要安装的固件库,点击“Install Now”直到安装成功。如下图:

楼主:
2.导入本地离线包

下载好需要安装的离线包(也就是上面章节下载的库),在库管理界面(Help -> Install New Libraries),点击左下角的“From Local” -> 弹出文件选择框(选择下载的离线包文件),点击“Open”,进入解压安装过程,直到安装完成。

楼主:
3.解压离线包

解压离线包(库)是最方便的安装方式,这里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知道前面安装STM32CubeMX工具指定库的路径。

楼主:
查看库安装路径的方法:

Help -> Updater Settings可以看到库指定路径。

默认路径是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Repository,如下图:

楼主:
解压源文件过程就不说了,注意文件名需要匹配才行(打开压缩文件里面的名称),如下图:

楼主:
Ⅶ、说明

STM32CubeMX工具可以说是开发STM32必备的一个工具,如果你还没有了解STM32CubeMX工具,建议花一点时间学习一下这个工具,它或许是今后开发STM32的主流工具。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

网友A(2023-11-05):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B: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A: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C: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D: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E: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F: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G: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F: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H: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I:
标准库现在还在维护吗

网友J:
一个限流电阻需要串联起来

网友K:
密封前,应保持基材外表清洁干燥,将混合后的胶粘剂倒入待密封的设备中

网友L:
无论设备集成多么紧凑,都无法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网友M: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M: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M: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M: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M: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M: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M: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M: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M: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M:
电流要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