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ET6 上电后不启动,手动复位能启动

楼主(2022-03-28):
GD32F103VET6 ,上电不工作。手动复位可以启动。测量晶振和复位引脚信号正常
共焊3块板子,其中两块可以正常工作,有一块出现了上述问题。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点评):
我用GD32F450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一开始是正常的,后来忽然上电后就不能自动运行程序,需要手动复位才行。

网友B:
BOOT脚的状态正常吗?是不是不小心跳到系统引导程序里了

网友C(2022-10-24):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拿示波器抓一下BOOT引脚。

网友E:
电路和程序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F:
看下BOOT脚的状态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