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触摸屏使用案例--AT_SURF板功能4

楼主(2022-03-28):
1.1           案例 触摸屏
1.1.1       简介
常见的触摸屏主要有电容屏和电阻屏两种:
―  电阻屏:当用手指触摸时,屏幕发生微小形变,然后触摸屏将形变位置(X,Y)转换成代表X坐标和Y坐标的电压,通过专用的触摸芯片采集电压得到X和Y坐标,MCU读取触摸芯片,获取到触摸位置。

―  电容屏:当用手指触摸时,触点的电容发生变化,通过专用的触摸芯片计算出触点位置,然后MCU读取触摸芯片,获取到触摸位置。

                   表4. 电阻屏电容屏对比

编号

项目
电容屏
电阻屏
环境适应性
容易受水汽,灰尘等外界条件影响
不怕灰尘和水汽,适用于恶劣环境

透光率和清晰度
透光率和清晰度优于电阻屏
透光性较低

触摸精度
受手指大小限制,难以触摸小目标
精度可达到单个显示像素

触摸灵敏度
手指能灵敏触摸,手指、手套无法触摸
使用压力使屏幕各层产生接触

多点触控
可以多点触控
不能多点触控

校准
使用前无需校准
使用前需要先校准

价格
比电阻屏贵10~50%
价格低廉

AT32-SUFR板载的屏幕使用的触摸屏为电容触摸屏,触摸芯片为GT911,使用I2C总线和AT32 MCU连接。

1.1.1       资源准备
1)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2)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touch

1.1.2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LCD显示屏,对应的引脚如下:
表5. 硬件资源使用

编号

PIN Name
外设功能
备注
PB6
I2C1 SCL
SCL线

PB7
I2C1 SDA
SDA线

PE3
TP INT
触摸事件中断线

PD11
TP RST
触摸芯片复位线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图9. 触摸电路原理图

1.1.3       软件设计
1)     触摸测试
--初始化触摸芯片
-- 检测到触摸时,LCD屏显示坐标
2)     代码介绍
-- main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初始化触摸芯片 */

  touch_init(TOUCH_SCAN_VERTICAL);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Touch Test");

  while(1)

  {

    lcd_string_show(10, 60, 200, 24, 24,  (uint8_t *)"X:");

    lcd_string_show(10, 90, 200, 24, 24,  (uint8_t *)"Y:");

    /* 读取触摸坐标 */

    if(touch_read_xy(x_dot, y_dot) ==  SUCCESS)

    {

      /* 显示X坐标 */

      lcd_num_show(40, 60, 200, 24, 24,  x_dot[0], 3);

      /* 显示Y坐标 */

      lcd_num_show(40, 90, 200, 24, 24,  y_dot[0], 3);

    }   }

}

-- error_status touch_init(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init touch.

  * @param   none

  * @retval function execution result.

  *          - SUCCESS.

  *          - ERROR.

  */

error_status  touch_init(void)

-- error_statustouch_read_xy(uint16_t *x, uint16_t *y)函数代码描述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read data from touch.

  * @param   x/y : coordinate vaule.

  * @retval function execution result.

  *          - SUCCESS.

  *          - ERROR.

  */

error_status  touch_read_xy(uint16_t *x, uint16_t *y)

1.1.4       下载验证
-- 如果有触摸事件,LCD屏显示触摸点坐标。
图10. 实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