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 LL能高效的原因

楼主(2022-03-28):
有些应用要求MCU能高效处理,特别是跑一些算法时,对CPU执行效率这一块有要求。

网上有很多**说STM32Cube HAL执行效率不高,代码量大等问题,导致很多没入门,或初学的朋友产生各种各样的疑惑。

承认,HAL相对来说有这些问题,那么与之对应的STM32Cube LL恰好避免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LL能高效的原因
简单总结一下原因:巧妙运用C语言静态的,内联函数直接操作寄存器。

当然,这是其中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些其它原因,这里不描述。

你会在LL库.h文件中发现大量类似,静态,内联函数直接读写寄存器的函数。

楼主:
比如:读写IO口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LL_GPIO_ReadOutputPort(GPIO_TypeDef *GPIOx)
{
  return (uint32_t)(READ_REG(GPIOx->ODR));
}

__STATIC_INLINE void LL_GPIO_SetOutput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32_t PinMask)
{
  WRITE_REG(GPIOx->BSRR, (PinMask >> GPIO_PIN_MASK_POS) & 0x0000FFFFU);
}

楼主:
其中__STATIC_INLINE,就是静态、内联:

  1. #define __STATIC_INLINE  static __inline

楼主:
而读写位的定义:

楼主:
这里面的红定义,在众多外设.h中都在调用。比如使能USART:

楼主:
LL使能USART:

  1. __STATIC_INLINE void LL_USART_Enable(USART_TypeDef *USARTx)
  2. {
  3.   SET_BIT(USARTx->CR1, USART_CR1_UE);
  4. }

楼主:
标准外设库使能USART:

void USART_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selected USART by setting the UE bit in the CR1 register */
    USARTx->CR1 |= USART_CR1_UE;
  }
  else
  {
    /* Disable the selected USART by clearing the UE bit in the CR1 register */
    USARTx->CR1 &= (uint16_t)~((uint16_t)USART_CR1_UE);
  }
}

楼主:
你会明显发现:LL库的执行效率更高。

楼主:
拓展:内联函数
写到这里,就顺便复习一下内联函数。

内联函数是一种编程语言结构,用来建议编译器对一些特殊函数进行内联扩展。
---来自百度百科

楼主:
通常,程序执行时,处理器从内存中读取代码执行。当程序中调用一个函数时,程序跳到存储器中保存函数的位置,开始读取代码执行,执行完后再返回。

为了提高速度,C语言定义了inline函数,告诉编译器把函数代码在编译时直接拷贝到程序中,这样就不用执行时另外读取函数代码。

楼主:
提示:

当内联函数很大时,会有相反的作用,因此一般比较小的函数才使用内联函数。

楼主:
拓展:软件框架思维
LL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巧妙运用了一些C语言知识,没有太多封装,直接或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

而能这样实现,归功于ST开发团队设计了这么一个中间层软件框架。

对于有大型项目开发经验的人来说,一个项目的框架对整个项目影响很大。

就好比你建一栋楼,如果楼层框架都没造好,你觉得这栋楼质量会好吗?

所以,这里就提到,我们编程时,特别项目较大,需要考虑一下软件框架,一个好的框架能让你你的项目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A(2023-11-05):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B: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C: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D: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E: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F: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G: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F: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H: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B: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I:
c语言静态是什么啊?

网友J:
hal里面判断太多了

网友K: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K: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K: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K: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K: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K: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K: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K: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K: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K: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