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变压器副边线包温度狂飙升

楼主(2022-03-28):
最近找了一个新供应商做了一个大电流变压器样品24V40A,而且这个新供应商都是拿着我们原来的变压器(我们这边早已经量产的)作为参考,但是测试发现新变压器样品副边线包(铜箔)温升太猛了,开机不到30S,发现铜箔点温处就从室温拉拉的升到80°C,然后再经过三四分钟左右,升到180°C,到最后直接挂了。然后问变压器厂家,他说是完全参照我们原有变压器做的,而且材料也不错,新康达的95材质磁芯,F级别的铜箔。现在一下子不好找原因,请问会是那种可能的情况导致这样的异常?谢谢各位。

网友A:
发热这么严重 伏秒积应该不平衡

楼主(点评):
参数可是一样的,会不会是绕制工艺有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测一下电感值,和Q值。对比一下

网友C:
估计是电解铜不够纯,内阻变大才发 热,拆一只取样化验

楼主(点评):
那么为什么其它绕组却没有问题?会不会是绕制工艺或者漏磁造成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铜箔绕组用来承受40A大电流,铜稍不纯,内阻变大,产生的热就越明显.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我再协调一下看看是否有效果,谢谢前辈。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还有可能是铜箔截面积不够,内阻变大,对比下新老样品铜箔厚度.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收到,正在做有关测试对比。

网友D:
因为副边电流大,铜损严重。

网友E:
什么都一样的话(含绕组截面积),只能是绕组的材质不一样,不纯的铜,其电阻率应该大得多吧。

网友F:
铜皮薄了吧

网友G:
仔细观察铜箔,与原有合格品做比对,包括机械参数和材料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