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大电流和铜拍怎么接合适

楼主(2022-03-28):
pcb走160Arms,和铜排怎么接线合适呢
图中端子可以吗,这种端子最大能干到多少电流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160A  这么大的等效 值   这座子载面积太小了

网友B:
看你这个端子  最大电流也就50-60A

网友B:
见过的最大120A 没用过 只用过50A的

网友B:
还不如用25平方线直接焊接来的可靠

网友B:
你板子铜厚做2盎司,露铜 补锡 或者焊铜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板子铜厚做2盎司,露铜 补锡 或者焊铜条?

准备焊铜条
不过项目进行不下去
选了英飞凌easy系列模块
找不到供应商卖,据说国内买不到

网友C:
手头有个315电焊机就是这种座子,反正人家能行

同样电流下,持续电流和断续电流对接点的载流要求能力不同,关键在于温升的控制。

网友B:
焊机不是持续工作的 电流大发热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个315电焊机就是这种座子,反正人家能行

调最大卡了下电流,短路225A,正常焊不稳,最大的瞬间约170A,很多焊机都虚标。

网友C:
有个焊机接线柱烧坏了,换了个铜鼻子。板子上焊了块铜片,然后再和铝板用螺丝拧上。

这个另一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