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如何在shell单元建立washer

楼主:
解了如何在MM32 MCU上使用shell来辅助开发,介绍的是通过串口方式的shell,但是有时候我们硬件串口不多或者被占用,这样通过串口方式的shell就无法使用了,所以希望有新的方法实现shell,本次我们介绍J-Link RTT的方式来实现shell功能。
硬件资源如下:

本次实验将在基于MM32L073的Miniboard上进行测试验证,实现shell的通信端口为J-Link RTT, 其作为shell输入输出通道。PA15作为状态指示 LED1的控制引脚。
软件资源如下: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软件实现流程以及相关工具设置,主要涉及如何移植shell的输入输出以及如何执行命令。 控制LED的GPIO初始化等在上篇**已经讲解,在此不作过多的描述,主函数初始化配置及相关全局变量定义内容代码如下:
//>>>RTT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RTT_PutChar(const char ch)

{
SEGGER_RTT_Write(0, &ch, 1);

}

//>>>main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int GetKey;

delay_init();

LED_Init();

/* 配置通道 0,上行配置*/

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0,"RTTUP",NULL,0,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配置通道 0,下行配置*/

SEGGER_RTT_ConfigDownBuffer(0,"RTTDOWN",NULL,0,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rtt_shell.read = shellRead;

rtt_shell.write = RTT_PutChar;

shellInit(&rtt_shell);

while (1)

{
if (SEGGER_RTT_HasKey()) {
GetKey = SEGGER_RTT_GetKey();

shellHandler(&rtt_shell, GetKey);

}

}

}

移植的步骤先定义一个shell对象,即:SHELL_TypeDef rtt_shell;

然后实例化对象的操作接口,对于本次我们采用查询接收,所以不用调用读取接口函数,接收接口如下修改:

//rtt_shell.read = shellRead; 注释掉读取接口,采用查询处理代码如下:

while (1)

{
if (SEGGER_RTT_HasKey())  {
GetKey = SEGGER_RTT_GetKey();

shellHandler(&rtt_shell, GetKey);

}

}

实例化发送接口,代码如下:rtt_shell.write = RTT_PutChar;

实例化对象,代码如下:shellInit(&rtt_shell);

完成shell对象的全部实例化,那么我们如何加入我们需要的命令函数呢?有多种方式,本次我们介绍最简单的一个闪灯程序,即SHELL_EXPORT_CMD();其它参考源码,本次我们加入测试代码如下:

SHELL_EXPORT_CMD(led1_on, led1_on, led1_on);//三个变量含义:命令,功能,描述

SHELL_EXPORT_CMD(led1_off, led1_off, led1_off);

SHELL_EXPORT_CMD(led1_toggle, led1_toggle, led1_toggle);

SHELL_EXPORT_CMD(reboot, reboot, reboot);

如上完成所有代码后下载烧写进入,然后打开J-Link RTT Viewer,设置如下:

图1 J-Link RTT Viewer设置

J-link选择对应的接口方式,选择芯片型号即可,MM32系列MCU已经获得Segger官方支持,在官方驱动设置界面点击选择型号的下拉框,我们选择MindMotion MM32L073xx,然后点击OK,显示如下:

在上面的方框中输入命令,然后点击Enter即可,会如下显示:

上述实现方式是在基于Segger官方提供的J-Link RTT Viewer上位机工具实现,我们也有另外的一种实现方式,可以选择使用PuTTY,不过本次用的是Telnet方式,在打开配置J-Link RTT Viewer后,不要关闭,然后打开PuTTY,设置界面如下:

使用Telnet链接到J-Link RTT Viewer。注意一定不能关闭J-Link RTT Viewer,否则无法链接上,在PuTTY直接Enter即可,输入help可以显示命令,如下所示。

选择输入对应的指令命令,MCU执行对应的指令操作;比如输入led1_on即可打开led1,输入led1_off关闭led1,输入led1_toggle反转led1亮灭,输入reboot则MCU重启,输入cls清除当前窗口。 本次实验的的基础操作如上所述,通过J-Link RTT实现SWD调试的同时也可以打印信息以及接收输入执行命令,相比较于串口更加方便使用

网友A(2022-03-30):
输入led1_on即可打开led1

网友A:
输入led1_off关闭led1

网友A:
输入led1_toggle反转led1亮灭

网友A:
输入reboot则MCU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