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HC18P020 OTP单片机

楼主(2022-03-29):
    CPU特性
         36 条高性能精简指令
         2K×14 位 OTP程序存储器
         128×8  位数据存储器
         8 层堆栈缓存器
         立即、直接和间接寻址模式
         允许处理器对程序存储器执行读操作
    I/O 配置
         四个双向I/O:PORTA,PORTB,PORTC ;PORTD
         最大 25 个双向 I/O口和 1个输入口
         高灌/高拉电流能力,可直接驱动 LED
         16 个可编程弱上拉口
         三个定时器/计数器
         Timer0:带有8位预分频器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
         Timer1:带有预分频器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RTC功能,带翻转的门控输入模式和单次触发模式
         Timer2:带有8位周期寄存器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
    两个捕捉、 比较和PWM模块
         16位捕捉,最高分辨率12.5ns
         16位比较,最高分辨率200ns
         10位 PWM,最高分辨率为10位
    双时钟系统
         高频系统时钟
         晶体/陶瓷振荡器: 最高20MHz
         外部RC  振荡器: 最高8MHz
         内部RC  振荡器:8M/4M/2M/1M/ 500KHz  五种选择
         低频系统时钟
         晶体振荡器: 32.768KHz
         内部RC  振荡器: 典型值32K(5V)
    系统工作模式
         正常工作模式:高低频时钟都工作
         节能工作模式:低频时钟工作
         休眠模式:高低频时钟都不工作
         RTC 模式:周期性 Timer1  唤醒模式
   中断源
         定时器中断:Timer0,Timer1,Timer2
         INT0外部中断
         PORTB[7:0]电平变化中断
         Timer1门控中断
         CCP1/CCP2 事件中断
   复位
         上电复位(POR)
         外部复位(MCLRB Reset)
         欠压复位(BOR)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WDT Reset)
    工作电压
         2.4V~5.5V
    特殊性能
         可编程代码保护
    封装形式
         28Pin DIP/SOP
         20Pin DIP/SOP
         14Pin DIP/SOP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otp单片机啊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主流单片机

网友C:
一共是三种封装是吗

网友D:
现在还能供货吗

芯圣一级代理出芯圣ic 协助开发 工具样片 烧录编带 有需要可加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E:
堆栈缓存器 一般都多少层的啊 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F:
其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otp单片机啊

一次性吧,
个人理解

网友G:
OTP便宜多少?

网友H:
OTP主要应用在什么产品?

网友I:
非常便宜,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