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RC校验怎么用

楼主(2022-03-29):
之前需要做CRC校验,会提供一个专门的校验函数

自带crc模块的MCU,与函数校验的区别是什么?

该如何使用

网友A:
软件CRC校验,是指通过CPU执行相应CRC算法来实现。硬件CRC,是指CRC算法硬件化,等同于MCU内部集成了一个CRC硬件电路,这个硬件电路专门执行CRC运算,使用的话,就是通过CPU读写CRC相关寄存器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CRC校验,是指通过CPU执行相应CRC算法来实现。硬件CRC,是指CRC算法硬件化,等同于MCU内部集成了一个CR ...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CRC硬件电路实现了CRC算法,直接读写相关寄存器就实现了CRC校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CRC硬件电路实现了CRC算法,直接读写相关寄存器就实现了CRC校验 ...

可以的 就是这样 通过寄存器操作把源数据写进CRC相关寄存器,然后从CRC计算结果相关寄存器里面读出相应CR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就是这样 通过寄存器操作把源数据写进CRC相关寄存器,然后从CRC计算结果相关寄存器里面读出相应CR ...

感谢,
之前一直被校验函数影响了,一直没搞清校验函数哪里去了。

这下了然了

网友B:
就是软件CRC与硬件CRC的区别

网友C:
没用过硬件的CRC,感觉软件的直接复制粘贴就行了

网友D:
一个软件CRC,一个硬件CRC。

网友E(2022-05-05):
自带的CRC的是不需要自己写代码,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F:
好像没啥区别吧,我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G:
自己写的函数是这样的,会有一些运行时间,估计硬件CRC会少一些运行时间吧

网友H:
校验应该没啥毛病,好像功能都一样

网友I:
自带的没用过,我用过函数校验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带的没用过,我用过函数校验的那种

我也是用函数的那种,找机会尝试下硬件的

网友J:
自带的估计会秒出吧,运行速度很快

网友K:
这个就跟真假随机数似的,硬件的总是好于软件的嘞

网友L:
我猜测哈,可能是硬件CRC运行快而且还不需要自己写函数

网友M:
区别没啥吧,一个是直接调用,另一个是得自己写函数再调用

网友N:
自带的CRC模块的MCU会好一些,不占用MCU的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