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ID编程器无法选择加载EE文件

楼主(2022-03-29):
HC32L170系列芯片,从官网下载CCID工具,无法选择加载EE文件,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A:
EE 文件是不是给内部含eeprom的器件用的?

网友B:
楼上正解。HC32L031内部有EE,但这颗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 文件是不是给内部含eeprom的器件用的?

是的,方案是HC32L170,这颗料使用Cortex-M离线编程器是可以正常加载eeprom文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方案是HC32L170,这颗料使用Cortex-M离线编程器是可以正常加载eeprom文件的 ...

网友A:
查官网,你选择的mcu 没有EE,所以没法加载EE专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