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迅为国产3568开发板android移植教程-配置 IO 电

楼主(2022-03-29):
1 电源域的概念
其实就是管理 IO 输出的电平;假如硬件上 IO 电源域配置为 3.3V,则 IO 输出最大电平为 3.3V;同理 IO 电源域硬件配置为 1.8V,则 IO 输出最大电平是 1.8V;这样有利于 IO 电平
的灵活配置;IO 电源域一般都会接到 PMU 电源芯片不同组的 LDO,由 PMU(电源管理芯片)
配置输出电平,因为 PMU 的 LDO 可以在 DTS 上配置不同的电压;这样不至于把 IO 的输出
最大的电平写死,可动态调整; RK356x 共有 10 个独立的 IO 电源域,分别为 VCCIO[1:7]和 PMUIO[0:2],从 rk3568 的数据手册可以看出,如下图所示:

其中: PMUIO0、 PMUIO1 为固定电平电源域,不可配置; 其余 IO domain 均可进行配置:PMUIO2 和 VCCIO1,VCCIO[3:7]电源域均要求硬件供电电 压与软件的配置(也就是 dts 配置信息)相匹配;VCCIO2 电源域的供电与 FLASH_VOL_SEL 状态关系必须保持一致。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rk3568-evb.dtsi 设备树配置 io
电源域如下所示:
&pmu_io_domains {
status = "okay";
pmuio1-supply = <&vcc3v3_pmu>;
pmuio2-supply = <&vcc3v3_pmu>;
vccio1-supply = <&vccio_acodec>;
vccio3-supply = <&vccio_sd>;
vccio4-supply = <&vcc_1v8>;
vccio5-supply = <&vcc_3v3>;
vccio6-supply = <&vcc_1v8>;
vccio7-supply = <&vcc_3v3>;
};
那么是为啥要这样配置呢?接下来查看原理图一一进行讲解。
2 IO 电源域配置方法
首先我们在核心板原理图上找到相关的 IO 电源域,以下依次讲解。
2.1 VCCIO2 解析
RK3568_I(VCCIO2 Domain)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文字描述可知,VCCIO2 的供电电压由 FLASH_VOL_SEL(GPIO0_A7_u)的电平状态决定。也就是说,如果 GPIO0_A7_u 输入为高电平,VCCIO_FLASH 必须是 1.8V,VCCIO2 为1.8V;如果 GPIO0_A7_u 输入为低电平,VCCIO_FLASH 必须是 3.3V,VCCIO2 为 3.3V;那么 GPIO0_A7_u/FLASH_VOL_SEL 输入是多少呢?继续查看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从上面的原理图我们可以看到 FLASH_VOL_SEL 通过上拉电阻连到了 3v3 的电源上,因此这个引脚为高电平。那么 VCCIO_FLASH 必须是 1.8V,VCCIO2 为 1.8V,因此 VCCIO2 的 IO 电源域完全是由硬件决定,dts 上不需要配置。

2.2 VCCIO1 解析
接着来看 VCCIO1 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知,VCCIO1 的 IO 电源域是 VCCIO_ACODEC,那么 VCCIO_ACODEC 是接到电源管理芯片 RK809 的 LDO4 上,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不难看出,VCCIO1 的电源域接入的是 3.3V 电压,VCCIO1 的 IO 电源域是 3.3V。
VCCIO_ACODEC 是接到 rk809 上面音频编解码使用的。所以我们看看设备树里面 rk809 的配
置,如下图所示:
rk809: pmic@20 {
..................................
vccio_acodec: LDO_REG4 {
regulator-always-on;
regulator-boot-on;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3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regulator-name = "vccio_acodec";
regulator-state-mem {
regulator-off-in-suspend;
};
};
..................................
};
由上可知,regulator-min-microvolt 和 regulator-max-microvolt 是 3.3V,不是动态调整的。所以设备树上配置:vccio1-supply = <&vccio_acodec>;
3 VCCIO3 解析
接下来来看 VCCIO3 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知,VCCIO3 的 IO 电源域是 VCCIO_SD,VCCIO_SD 是接到 rk809 的 LDO5 上,如
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这部分是给 TF 卡外设使用的,我们继续查看设备树里面关于 rk809
的配置,

rk809: pmic@20 {
..................................
vccio_sd: LDO_REG5 {
regulator-always-on;
regulator-boot-on;
regulator-min-microvolt = <18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regulator-name = "vccio_sd";
regulator-state-mem {
regulator-off-in-suspend;
};
};
};
可看到 regulator-min-microvolt=1.8V 和 regulator-max-microvolt=3.3V,即 vccio_sd 的电压
范围为 1.8~3.3V,电压是可动态调整;假如 vccio_sd 的电压动态调整了,VCCIO3 的 IO 电源
域电压也会跟随 vccio_sd 的电压进行动态调整。所以 dts 上配置引用为:vccio3-supply =
<&vccio_sd>;
4 VCCIO4 解析
VCCIO4 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知,VCCIO4 连接的 1.8V,DNP 是不焊接的意思

VCC_1V8 是接到 PMU 的 BUCK5 上,如下图所示:

BUCK5 是属于 DCDC_REG5,查看设备树如下图所示:
rk809: pmic@20 {
vcc_1v8: DCDC_REG5 {
regulator-always-on;
regulator-boot-on;
regulator-min-microvolt = <18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1800000>;
regulator-name = "vcc_1v8";
regulator-state-mem {
regulator-off-in-suspend;
};
};
};
DCDC_REG5 动态调整的电压最小和最大值都为 1.8V,所以该路只输出 1.8V,不进行电压动态调整;即 dts 上配置为:vccio4-supply = <& vcc_1v8>;
5 VCCIO5 解析
VCCIO5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知,VCCIO5 的电源域是 VCC_3V3,VCC_3V3 连接到 rk809 的 2.1A SWOUT1,如
下图所示:

我们继续查看设备树里面关于 rk809 的配置,如下所示:
rk809: pmic@20 {
..................................
vcc_3v3: SWITCH_REG1 {
regulator-always-on;
regulator-boot-on;
regulator-name = "vcc_3v3";
regulator-state-mem {
regulator-off-in-suspend;
};
};
};
可看到 vcc_3v3 是 3.3V ,所以 dts 上配置引用为:vccio5-supply = <&vcc_3v3>;

更多请点击迅为网站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