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E230在MDK5环境下用DAP仿真器烧录错误的问题

楼主(2022-03-29):
大家请教一下,GD32E230用DAP烧录程序的时候出现这样的对话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keil5环境下

CMSIS-DAP - ARMv8-M Error
  Cannot access Memory (@ 0xe00ffff0, Read, Acc Size:4 byte)

网友A:
降低速度,如果不行整片擦除,再烧录。如果擦除不了就按住复位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速度,如果不行整片擦除,再烧录。如果擦除不了就按住复位键操作

哥们,还有别的办法吗,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还有别的办法吗,还是不行

先将下载模式设置成全片擦除,按住复位键下载,此时可能会报错,
如果有这个,松开复位,再次下载

网友B:
如果之前可以的话,机器重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