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CDC升压电源模块12v/24v输出功率最高能做到多少伏?

楼主(2022-03-29):
DC-DC升压变换器
12V供电电源,输出功率可达25W;24V供电电源,输出功率可达40W
输入电压分为:4.5~9V、9~18V、及18~36VDC标准(2:1)宽输入电压范围
(宽电压输入模块电源是指输入电压可以允许在很宽的范围内变化)
输出单电压50V、100VDC、110VDC、150VDC、200VDC、250VDC、400VDC、500VDC、600VDC、800VDC、1000VDC等
(可选)输出电压值,如果只是给定一个电压值,就是不带调节端的产品,如果给定一个范围,那就是带ADJ调节端的产品,具体电位器的电阻值,可根据产品标签上值来匹配
ADJ(20K):如果需要电压调节,就必须接这个电位器,或者改用电阻替换,短接时输出最高电压值,20K 输出最小值电压值.
(可选)开关控制端, 当需要控制高压关断的时候就要加上这个后缀,这个控制端子是高电位有效,高于2.5V就可以打开输出高电压,需要关断的时候,直接给定低于0.3V的电压或者直接短接到负输入端即.(REM控制端:高电位有效高电压输出.
功率大小都可以按具体要求来订制,因为每一款升压模块都是特殊的,所以不存在订制产品费用
尺寸:50.8x25.4x12.5        单位: mm
外壳选定
1*2英寸标准封装
阻燃封装
满足UL94-V0 要求 【weixin】
工作温度: -40℃~+85℃(137
效率高达 80%以上 (1193
可直接焊在PCB 上 稳压输出 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