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电容器的选择及注意事项 电容器的基本性质

楼主(2022-03-29):
价格:222 元
电容器的选择及注意事项
1.耐压
(1)在电路中,电容器要承受的实际电压不能超过其耐压值。
(2)在滤波电路中,电容器的耐压值不要小于交流电压有效值的 1.42倍。(3)使用电解电容器等有极性电容器时,要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4)对于线性电源的电容器耐压,一般考虑预留40%即可。
2.电容量
(1)滤波电容要选较大的电容,一般应在几百到几千微法以上。
(2)为了达到较好的滤波效果,可采用一大一小且容量至少相差两个数量级的电容器并取(3)标称系列中没有对应容量时,可采用并联或串联电容的方法获得。(4)通常情况下,定值电容器损坏,应以同值、同耐压的电容器替换。
(5)一般电路允许用相同容量的大耐压电容替换小耐压电容,反之则不行。
6)不能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器取代无极性的电容器,也不能用无极性的电容器取代有极性的电容器。
(7)音频电路的耦合电容一般可取0.1~lpF。
3.类型
(1)电源滤波和低频退耦电路中,应选用电解电容器。
(2)高频电路和高压电路中,应选用瓷介电容器和云母电容器。
(3)谐振电路中,可选用云母电容器、陶瓷电容器和有机薄膜电容器。
(4)用于隔直流时,可选用纸介电容器、涤纶电容器、云母电容器、电解电容器和陶瓷电容器等。
4.允许偏差
用在振荡或延时电路中的电容器,其允许偏差应尽可能小(一般小于5%),其他情况下允许偏差可以稍大(一般为10%~20%)。
5.使用前电容器的检查--关于有极性电容器的检测
对容量较大的有极性电容器,可用指针式万用表测其充放电的性能是否正常,从而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3.电容器的基本性质
电容器的基本性质是充电和放电。
(1)充电
电容器和电源(或有电位差的两点)相连时,就会给电容器充电(即电容器的两极板带上等量异种电荷),充电方向是:电源正极(或高电位点)→与正极或高电位点相连的板极→另一板极→电源负极(或低电位点)。
充电时,电容器两端的电压随充电的进行而增大,当电源和充电回路电阻值固定时,电容器两端按指数规律增大,充电电流按指数规律减小。
(2)放电
电容器和负载相连时,电容器就会放电,放电方向是:电容器带正电荷的板极→负载→另一板极,直到板极上的电荷为零,放电就结束了。
电流方向 电流方向
放电时,电容器两端的电压随放电的进行而减小,当放电回路的电阻值固定时,电容器两端电压和放电电流均按指数规律减小。
**来源:http://www.ameya360.com/hangye/105260.html,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