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自制光敏开关。。

楼主(2022-03-29):
请教大家,我买了光敏传感器和继电器模块,想按照卖家说明自己做一个光敏开关来控制led灯。连线如图,电源是18650电池3.7V,接好后两个模块的指示灯都亮,但no常开口和com口之间没有电压,是哪里有问题呢?另外问下这种不需要单片机或者芯片的,是不是就叫模拟电路?多谢各位

网友A:
没用过这些东西。
从图上看,好像应该把DO(应该是digital output)接到IN
继电器会啪啪响。

网友B:
接DO数字口,不是AO,AO是给单片机的

网友C:
1、灯泡端没供电
2、跟卖家确认光敏输出是否是DO
3、电池电压能否带动继电器(看不清你的继电器是几V的)

网友D:
乱猜一下,AO是模拟量输出,指示光照强度的。DO是数字输出,亮或者不亮。

你接到AO上面显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