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TSSOP20 18个IO 支持5V供电的M0有哪些?

楼主(2022-03-29):
(无正文)

网友A:
STC8G1K08-36I-TSSOP20/DFN20,  2.2元RMB
1T 8051, 8K/17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ADC, 15通道,500K/S ,有内部1.19V 信号源
高速比较器,比较器的正级输入[P3.7,或任意 ADC 的输入,  比较器的负级输入[P3.6,或内部1.19V信号源]
18个I/O, 8通道 16位 高级PWM 做电机控制并可测量外部脉宽, 舞台灯光控制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相同时钟频率比传统8051kuai 13倍, 0 - 36MHz

网友B:
CSM32RV20

网友C:
合肥恒烁 32位低功耗MCU,型号:CX32L003F8P6,可替换STM8S003F3P6供货稳定,需要可联系15814091680

网友:
TSSOP20要做到18个IO口的目前应该没有,你可以看下SOP28的,有25个IO口也支持2.0V-5.5V供电

网友D:
必须M0吗?考虑8051的吗?64K FLASH,SOP28封装,26个IO,5V供电,一个I2C接口,三个EUART接口,一个SPI接口。

网友E:
这几年都习惯用QFN封装的,体积小而且好焊接.这样就可以选个脚多点的了.

网友F:
20pin  18个IO   不容易找

网友:
我有,电话联系18503088884

网友G:
我有,有需要加vx 17150318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