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给mcu选取合适的电源、LDO

楼主(2022-03-29):
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衡量指标?
只用过1117

网友A:
IC代理:3492151634

楼主:
效率,功耗,纹波

网友B:
MCU功耗,纹波,精度,噪声等。

网友C:
如楼上所述

网友D:
并不是必须的,很多时候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只是习惯了一种设计,不愿意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必须的,很多时候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只是习惯了一种设计,不愿意换而已 ...

嗯,或许这个因素很大

网友E(2022-05-05):
基本上满足电压和功率的话,都能用吧

网友F:
效率,功耗,噪声,瞬态响应等。

楼主:
瞬态响应会影响什么,这个一直没关注过

网友G:
瞬态响应会影响大负载的响应能力

网友H:
看你MCU的要求,一般MCU有个电压范围

网友I:
你要考虑整体设备都需要什么电源,比如传感器用3.3和5V都可以,MCU用3.3V,那你就选择3.3V的

网友J:
要注意整体电路的功耗情况,如果功耗大的话,就要选择大输出电流的电源

网友K:
我是一般都选择LDO,因为纹波小

网友L:
其实你要看看你的MCU对纹波要求情况,这也是个侧重点

网友M:
电压,电流,纹波都是衡量标准

网友N:
你要看你整体电路,才能选择一个合理的电源方案的

网友O:
看你PCB的大小,如果预留给电源的位置很小,估计你1117都不一定放得下吧

网友P:
指标太多了,电压电流,电源散热情况,还有纹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