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单片机并行I/O口应用实验,求流程图与源代码讲解

楼主(2022-03-29):
并行I/O口程序:
P1 口做输出口,接8 个发光二极管L1—L8;
P3.3 口做输入口,外接一开关,编写程序,每输入一个正脉冲,使P1 口按二进制加一方式点亮发光二极管。
需要程序流程图与程序源代码
基础不牢,烦请回答问题的大神指点,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就是用单片机8个端口,接8字数码管的脚,单片机另外一个脚按一次,数码管就加1.,这个要先做个数码管显示对应的表格,可能不同的数码管,表格也不同。小程序还搞什么流程图啊。

网友B(2022-08-17):
一楼正解,赞同你说的

网友C:
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