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又被STC耍了

楼主(2022-03-29):
定了一批STC8G1K08,钱都汇了 ,价格涨到2.15了得价钱  行吧我补差价,过两天又涨到2.35 我再补  现在说2.5了还得补差价 NB

网友A:
聪明的人都不会用STC,你这是智商税,该交

网友B:
聪明的人都不会用STC

网友C:
逮住一个算一个,估计最终报价超过5块,逮住一条大鱼喽。

网友D:
你这补了三次,是多么的卑微呀

网友E:
收割小白

网友F:
直接从宏晶买也这样?

网友G:
你也太卑微了,割了一茬又一茬

网友H:
涨见识了,  STC 真就那么香么 ;-)

网友I:
为啥不上淘宝买,才1.86一个啊。这个足够便宜,一般不至于有假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22813685940.9.5cac4b73EeLnRY&id=616035062925

有假的 就是翻新的那种 我遇过,第一次买没问题,第二次买的只能烧写一次!干

网友J:
温水煮青蛙,慢慢熬你啊!真牛

网友K:
  如果已经谈好价格,钱给了之后理论上就应该按谈好的价格和数量发货,如果发不出来货的话,可以和购买方协商退款,适当补偿一点违约金。但是一次次的涨价这算哪门子操作,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厂商或经销商,不管他的单片机性价比多好,要么换厂商或经销商,要么重新画板子改方案,不会有其它选项!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于没有信用的商家,正常人是不会有再次合作的欲望的。

网友L:
先搞清楚对方是STC厂家还是销售商?汇款之前不签合同好像金额不高吧?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M:
楼主要不试试 SH79F1612B这颗?我们绝不会采取低价圈地再涨价这种下三滥手段。

网友N:
应该是没有合同,更不可能是原厂 ,也不像是代理商。像是小贸易商吧。 大厂不大可能有这样的操作

网友O:
去年曾经订了1000个STM32,后来说涨价了,按这个价格发不了货,只3天,就涨到35元,被STM32耍得不是更厉害?后来涨到超过200元一片(真香),至今没有再用STM32。国产很多替代的。

网友P:
要不是你傻,要不是你故意黑~

楼主:
可能是贸易商吧 现在换了一个渠道也是2.5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贸易商吧 现在换了一个渠道也是2.5

退钱还是比较爽快的

网友Q:
STC就是一个成功的PPT厂商,没有研发,代工的公司换了好几茬,越换越差。搞不懂为啥到现在还有人用。

网友K:
  如果是从经销商那里买的,可以尝试一下更换经销商,像立创、在芯间等在线商城的规模都比较大,信誉应该还是有保证的,如果直接从厂家那买的,那就只好换方案了!(如果因为产品利润低,只能找一些小规模的经销商进货,那就没啥好说的了,该那啥那啥!)

网友R:
正在学习STC15W系类啊,看的我心慌

网友S:
估计楼主在你供应商的通讯录里的名字叫“大鱼”

网友T:
真的假的?会不会是中间商(奸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聪明的人都不会用STC

正常人都会用STC吧。STC算中国芯片的清流。。。
1.价格有公示 2.哪里都能买到
相比其他国产的芯片,整天搞得见不得人的样子,谁敢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正常人都会用STC吧。STC算中国芯片的清流。。。
1.价格有公示 2.哪里都能买到
相比其他国产的芯片,整天搞 ...

复杂的程序,就是定时中断多的那种,建议不要用,真的,前段时间一个案子用了,MD,怎么找都找不到程序问题在哪,但它进中断什么的就是有问题,后面换了STM8S105的,重新移植程序,一点问题没有!或许是我还不太了解STC,也或许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不知道,反正复杂的案子不会考虑STC,简单的还行,毕竟便宜,涨价这事有时候是他们内部业务员自己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如果已经谈好价格,钱给了之后理论上就应该按谈好的价格和数量发货,如果发不出来货的话,可以和购买方协 ...

进口STM8S单片机现在价格还没有完全降下来,他们有恃无恐,一旦STM8S003、STM8S105降价、供货充足,吊打他们!他们会反过来求你用,更别说涨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从宏晶买也这样?

一样

网友U:
引用 网友B:
进口STM8S单片机现在价格还没有完全降下来,他们有恃无恐,一旦STM8S003、STM8S105降价、供货充足,吊打 ...

ST 将于2022年第二季度提高所有产品线的价格,包括现有还没出货的产品=====ST 在赶那些 已打款给 ST 的客户,人就 欧美自己 不够用

网友B:
嘉立创很搞笑 高价位的时候应该是入手了不少 现在不降 实际其他代理商价格已经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U:
ST 将于2022年第二季度提高所有产品线的价格,包括现有还没出货的产品=====ST 在赶那些 已打款给 ST 的客 ...

假如真这样,ST在中国大学耕耘了这么多年,耕的就是个寂寞。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很搞笑 高价位的时候应该是入手了不少 现在不降 实际其他代理商价格已经降了 ...

STC8H1K08-36I-TSSOP20. RMB2.1

网友U:
引用 网友C:
假如真这样,ST在中国大学耕耘了这么多年,耕的就是个寂寞。

2组 CAN, USB, 32位 8051, STC32G12K128-36I-LQFP64, RMB5, 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 就是卖 2 组 CAN, 其他白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很搞笑 高价位的时候应该是入手了不少 现在不降 实际其他代理商价格已经降了 ...

上面的货,JLC不是所有的都是自己的.

网友V:
直接找官方买吧,我一直都是南通直接买的,定好了价格咋会变

网友W:
引用 网友U:
2组 CAN, USB, 32位 8051, STC32G12K128-36I-LQFP64, RMB5, 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 ...

STC32G的资源挺丰富的,就是主频太低了,资源用的一多主频就不够用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W:
STC32G的资源挺丰富的,就是主频太低了,资源用的一多主频就不够用了

用 DMA, 减轻 CPU 的 压力,让 CPU 去 睡觉, STC32G12K128,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高精准12位ADC,  2组 CAN, USB, 32位 8051
STC32F12K64-72MHz-LQFP48 也 即将推出,硬件单精度浮点运算器, RMB4;  STC32F8M8M-500MHz-LQFP144 规划中,硬件单精度浮点运算器,8M 字节 SRAM, 8M 字节 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如真这样,ST在中国大学耕耘了这么多年,耕的就是个寂寞。

不会,这波缺货不只是ST,很多都缺,ST的性能、性价比这些年大家使用的有目共睹,不缺货肯定还是换回ST,STC跟ST比还有差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波缺货不只是ST,很多都缺,ST的性能、性价比这些年大家使用的有目共睹,不缺货肯定还是换回ST, ...

切换国产32单片机后,假如项目非常完美,估计再换回来的希望不大喽。多年前电动车控制器的MOS清一色的STP75NF75,甚至有电动车厂家指定控制器生产厂家必须STP75NF75,后来的事情咱就不多说了,现在再看看,还有多少人在用啊。

网友C:
咱也发现,不少人感觉,原先STM32的项目,换国产32就不行了,后来才知道,不少人直接把电路板的芯片由STM32换国产32,就像换个电阻一样,或者拿STM的库来开发国产32,荒唐透顶,最后来句甩锅,国产不行。真正的高手,即使简单的8位机也能做出高档精品项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U:
2组 CAN, USB, 32位 8051, STC32G12K128-36I-LQFP64, RMB5, 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 ...

5元,确定能搞定??

网友X:
有时候原厂的价格比淘宝的还高,我问过几次之后就放弃原厂购买了。

楼主:
我看了看2.8啊   你这图多久前的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C:
咱也发现,不少人感觉,原先STM32的项目,换国产32就不行了,后来才知道,不少人直接把电路板的芯片由STM32 ...

说得不错,除非抄袭,否则国产稳定性是没问题的,只是有些小部分不兼容,程序一般也是微调而已,但有部分工程师只在乎,能否烧hex替换?

估计老板更在乎,抄板的更在乎,工程师么,凡是自己开发的修改一下也很快的

网友U:
2组 CAN, USB, 32位 8051,RMB5,  STC32G12K128-36I-LQFP64, STC32G12K128-36I-LQFP48, STC32G12K128-36I-PDIP40, 已定型批量供货中, 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

网友Z:
你量多大,是从贸易商还是STC原厂拿货,量小淘宝有的是,量大STC也不会得罪你。

网友U:
大规模量产 STC32G12K128-LQFP64/LQFP48/PDIP40, 32位8051,STC32G8K60-LQFP48/LQFP32/TSSOP20即将导入量产,STC32F8K60-72MHz-LQFP48/LQFP32/TSSOP20/PDIP40即将导入量产; STC32M4-144MHz-LQFP144/LQFP100/LQFP64    也在设计,即将导入量产;

网友AA(2022-06-20):
量大呗,有油水多吸点...